[办公] 兄弟HL-2260打印机粉盒刮刀积碳致鼓芯磨损

楼主(2021-09-30):
兄弟HL-2260打印机打印有不同程度的黑竖线(打印机鼓芯简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219-1-1.html

发现鼓芯有磨损

这是后换的硒鼓组件,使用半年左右鼓芯也明显磨损

可见粉辊表面碳粉是不均匀的,同时刮刀组件安装有偏差(估计被人拆装过)

取下刮刀组件

刮刀积碳

清理后组装

正常安装刮刀组件

打印测试

网友:
老哥可以开办公设备修理铺了

网友:
最后效果不错~

网友:
这是第几台兄弟了?

网友:
刮刀的事情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硒鼓了

网友A:
这个废粉刮板最好是换新的,旧的磨损了容易有底灰

网友:
我的7080最近打印出来的东西有不规则水印状的斑点,检查定影上辊有残留的墨粉在上面,刮过两次,慢慢的就又出现了,墨盒一直用的天威和格之格的,之前几年都没有问题,自从开始打印凭证纸之后出现的,这个除了墨粉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凭证纸太小导致的呀?

网友:
我的定影膜上有一个像小蜘蛛一样的点,一打印出来就一排小蜘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废粉刮板最好是换新的,旧的磨损了容易有底灰

这个硒鼓组件无废粉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