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Y2万用表拆机小试

楼主(2021-09-30):
zT一y2是款颜值很高的6000字表,经拆机后看到前后壳里面有很多加强筋,所以表比较厚重,蓝色的是类似橡胶的材料比较软,拿在手里不滑不易掉落undefinedPcB板元件设计很规整焊点饱满,似机器焊接:屏幕在这么大的表里面算是大的:用3节7号电池4,5v可以不用任何改进,用一个手机类锂电池就可胜任。

以上是拆机图,下面测试几个数据。

3,89V没报警。

3,87V已报警。

2极管档3,9V。

网友:
和它好像?

网友A:
楼主给力啊,第一个拆机评测,谢谢,请问这个表蜂鸣和二极管是同一个档吗,都有蜂鸣报警吗?

网友B:
楼主是个有钱人,众仪的玩具表买那么多

网友:
一般0660的电压不是3.6V吗,难道这个用的LDO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第一个拆机评测,谢谢,请问这个表蜂鸣和二极管是同一个档吗,都有蜂鸣报警吗? ...

看图,蜂鸣和二极管是同一个档,有蜂鸣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有钱人,众仪的玩具表买那么多

众仪的表不高也不低,用着还很好。

网友:
我还是选优利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表不高也不低,用着还很好。

一个专门出玩具表的品牌,你说不高又不低,真是服了你

网友:
玩具不玩具另说,主要是没性价比,买的人都是交智商锐的

网友C:
众仪不行的,一段时间后电阻档乱跳,厂家一天到晚不知道瞎折腾个啥

网友:
枪手帖子吧,尽说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蜂鸣和二极管是同一个档,有蜂鸣报警。

二极管档不会响

网友D:
旋钮到了位置,还要多按一个功能键,选定交直流,还不如分开多几个档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钮到了位置,还要多按一个功能键,选定交直流,还不如分开多几个档位方便 ...

这就是自动档的好处,档多了麻烦。

网友E:
众仪ZT111, 好处:2只7号电池可以用好久。 差距:电阻档乱跳, 想要不乱跳也行,每次拧到档位后再用暗力拧多一丢丢,这还是每几个月拆开清洗拨盘触点的情况下,不清更完蛋。 屏幕垃圾, 只有对得很正的时候才能看清, 其他角度基本没戏,这点特别影响心情,正在攒钱换了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众仪ZT111, 好处:2只7号电池可以用好久。 差距:电阻档乱跳, 想要不乱跳也行,每次拧到档位后再用暗力拧 ...

Y1、Y2速度慢的象坨屎,千万别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自动档的好处,档多了麻烦。

自动档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想测个电压,它给你测出来的是电阻。可以拿个没电的电池试试,手动表可以测出零点几伏的电压,自动档出来的是电阻值。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C:
众仪不行的,一段时间后电阻档乱跳,厂家一天到晚不知道瞎折腾个啥

张兄,我想买台示波器,一来学习示波器,二来维修测试点东西。闲鱼水深,二手普源什么的不敢入手,翻以前帖子,看您给别人推荐过利利普或优利德手持示波器,现在双11,tao宝上利利普最便宜的那款,530块,40M带宽,8k深度,我平时玩开关电源比较多,不知道够用不,没用过示波器,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Y1、Y2速度慢的象坨屎,千万别碰

tao宝上还有这两种,一家生产的,销量不错但看网上测评,好像评价不高。现在价格3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