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热电偶采样问题

楼主(2021-09-30):
上次求助把显示程序搞定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单片机无法直接采样K型热电偶的输出信号,试用LM358搭了个放大电路失败,后来从拼多多上买了个放大模块,终于可以用单片机采样了,但是发现采样结果每次都不一样,数码管显示的数字跳的很快看不清,后改为每秒采样一次,数字可以看清了,但是还是不稳定。给热电偶上并了个温控器,可以看到温控器的显示很稳定,温度变化显示也很及时,而我用单片机采样的那个显示就不及时。请教大家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还得在信号放大器这方面找原因,最好是用示波器配合一下否则挺不好弄的。

网友:
每秒采集10次,去掉一两个最高最低值,再取平均值。

网友:
  1. 假定从8位AD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子程序为get_ad();

  2. 1、限副滤波

  3.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5.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15. }

  16. 2、中位值滤波法

  17.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18.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43. 3、算术平均滤波法

  44. /*

  45.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57.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58. /*

  59.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73.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74. /*

  75.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103. 6、限幅平均滤波法

  104. /*

  105. */

  106. 略 参考子程序1、3

  107. 7、一阶滞后滤波法

  108.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117.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118.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136.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9

网友:
信号放大之前还需要滤波的

网友:
加电容呗,这么长难免会引入干扰杂波信号!!
或者给放大器用正负电源!!!

网友:
应该放大倍数过高是震荡了

网友:
358肯定不行,本身的漂移过大了。

网友A:
LM358这样的垃圾运算放大器用于热电偶的弱信号肯定不行,
你用屁多多买的那个放大模块是什么电路的?估计也是山寨OP07, 如果是正品的OP07那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我记得你是单片机直驱数码管的,可能是单片机的电源被数码管拉低了,你可以试着在数码管灭的时候读温度电压,再给单片机加隔离二极管,加大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这样的垃圾运算放大器用于热电偶的弱信号肯定不行,
你用屁多多买的那个放大模块是什么电路的?估计也 ...

用的芯片是AD620,刚开始实在搞不定,后来在输入输出端加了101电容后可以放大了。但是温度对不住,在40°时调整放大倍数和零点使得温控器和单片机显示一致了,到实际70度的时候显示成了100多度,得慢慢调整放大倍数和零点看看能不能调到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是单片机直驱数码管的,可能是单片机的电源被数码管拉低了,你可以试着在数码管灭的时候读温度电压 ...

这个还没有考虑到,我是用烧写器连电脑同时给放大器和单片机供电的,电压为4.8V,万用表量不出波动

楼主:
先谢谢您的指导。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这3句有点不懂。我先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指导。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 ...

看了几个解释,还是没有完全弄懂。根据我的理解,我改成了这样
if  ( ( new_value - value > 10) || ( value - new_value > 10 ))
        {
                value= new_value ;
        }
但是最后一个字依然闪来闪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解释,还是没有完全弄懂。根据我的理解,我改成了这样
if  ( ( new_value - value > 10) || ( va ...

改成这样
if ( abs( value - new_value ) > 5 )
        {
                value = new_value ;
        }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是单片机直驱数码管的,可能是单片机的电源被数码管拉低了,你可以试着在数码管灭的时候读温度电压 ...

现在用的电位器模拟信号,等程序差不多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这样的垃圾运算放大器用于热电偶的弱信号肯定不行,
你用屁多多买的那个放大模块是什么电路的?估计也 ...

AD620,卖家说可以放大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