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这款0.96寸OLED屏128*64 31PIN引脚定义(SSD1305T7)

楼主(2021-09-30):
收了一批库存屏,0.96寸OLED屏128*64 31PIN,SSD1305T7,白光,焊在魅族E3上不显示,哪位大哥有引脚定义,想通过跳线解决。

网友A:
我买的现成的屏幕也不会玩,顺便问下现在用esp8266想通过ssd1306驱动
没玩过代码,只能照猫画猫
代码里面需不需要给针脚定义?网上搜到的有的有定义针脚,有的没有
还有一个应该是屏幕地址吧?网上都是0x3b,我这个是0X78?还是0X7b?
或者谁有简单的测试代码,先把屏幕点亮,示例的代码我也没看懂。

网友B:
魅族E3的屏幕有没有连接啊 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现成的屏幕也不会玩,顺便问下现在用esp8266想通过ssd1306驱动
没玩过代码,只能照猫画猫
代码里面需 ...

这个是0x78,我刚刚买一个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E3的屏幕有没有连接啊 发一个

我买的这款SSD1305T7焊E3上就不显示。
现在考虑2方案,
方案一,不知道有没有SH1101B与SSD1305T7的针脚定义,能否跳线解决呢?
方案二,论坛有一兄弟说,换完屏幕,还得刷驱动,不知道E3的屏驱动能否修改成支持SSD1305T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现成的屏幕也不会玩,顺便问下现在用esp8266想通过ssd1306驱动
没玩过代码,只能照猫画猫
代码里面需 ...

使用U8G2库 就可以了 iic通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在所罗门的网站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现成的屏幕也不会玩,顺便问下现在用esp8266想通过ssd1306驱动
没玩过代码,只能照猫画猫
代码里面需 ...

买个8266小开发板,代码例程什么的全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8266小开发板,代码例程什么的全都有

对,是买的小开发板,但是示例直接编译也好多错误,库也都加载了,还在一步一步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买的小开发板,但是示例直接编译也好多错误,库也都加载了,还在一步一步研究中 ...

Arduino?

网友:
对网上买的esp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现成的屏幕也不会玩,顺便问下现在用esp8266想通过ssd1306驱动
没玩过代码,只能照猫画猫
代码里面需 ...

这个屏幕就是SSD1306  iic通讯的  驱动还可以  现成的库很多 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多看

网友D(2022-10-10):
其实这个屏和SSD1303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指令也是一样的,之所以焊上去不显示,是因为这屏即使是没用过的也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屏和SSD1303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指令也是一样的,之所以焊上去不显示,是因为这屏即使是没用过的也 ...

是的,老化了。找到别的尺寸的SSD1305T7焊上去能显示,可惜尺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