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新光猫性能不错,普通家用没有必要改桥接了

楼主(2021-09-30):
现在移动和电信提供的光猫性能不错了,信号调制和路由功能都能胜任,没有必要改桥接了,网络更简单了。

网友:
不用改桥接只限于小户型,一两个人而且基本不怎么上网的人
稍微有点网络需求的都要改桥接

网友:
移动现在给的光猫连无线功能都没有了

网友:
联通送的本来就是桥接,不带无线功能

网友:
运营商的光猫现在缩水的很多,比如只有一个千兆口等等限制,要全功能的只有几年前有

网友:
移动光猫做路由性能还是有些差,好多功能无法实现,所以桥接还是有很大需求的

网友:
桥接的人基本是有其他需求,官方肯定愿意光猫好管理。

网友:
自己的pdv的功能比较强大,还是需要桥接过来的

网友A:
你看回复这些人,试都不试一下还坚持自己的老观念以为是对的。某为有几款光猫都双核4核WiFi6了,毫不客气的说性能比上面回帖那些人现在用的路由都要强得多,接受新东西认清事实很难?

网友:
除了有特殊要求,比如多拨,比如要跑京东云(路由拨号跑的好),其他都差不多。前提是你要有个好猫,但大部分人都是用的装宽带租来的免费送的猫,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劣质廉价货,这没得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回复这些人,试都不试一下还坚持自己的老观念以为是对的。某为有几款光猫都双核4核WiFi6了,毫不客气的 ...

我光猫万兆(自己花钱买的)还是路由拨号,就一栋自建户,自己家人住,设备30多个,涵盖房间ap,大厅wifi路由,监控,门口门禁主机,打印机,

电脑全部有线,经常下载蓝光原盘,内网nas,

手机每天晚上都会打游戏,

光猫哪怕是双核4核,就一个固件就做得不行了,

还是路由拨号稳定
主网络箱上我都是用24口全千兆poe交换机,收发都能满千兆

网线7类,

宽带800m
你自己用光猫拨号够用不代表别人啊,就最简单,wifi信号的强度,光猫就已经是个硬伤了,什么wifi6都是浮云,更何况对装修有点要求的,根本不可能给光猫存在于大厅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光猫万兆(自己花钱买的)还是路由拨号,就一栋自建户,自己家人住,设备30多个,涵盖房间ap,大厅wifi ...

你这点完全一个光猫搞定,又没有特殊需求,挂梯子去广告等。我光猫拨号,因为京东云路由器跑分模式做主上行占满影响打游戏,经常卡,从光猫再分出来一个路由器打游戏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京东云的上行,现在忙时几乎跑满了60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云的上行,现在忙时几乎跑满了60兆

上行这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点完全一个光猫搞定,又没有特殊需求,挂梯子去广告等。我光猫拨号,因为京东云路由器跑分模式做主上 ...

买几十个设备回来试再说了,就一个wifi信号已经弱爆了,还好意思说一个光猫就搞掂,

光猫跟主路由放弱电箱搞掂整栋的网络,又省心,,,,

就一个wifi要求就不达标了,住过200平,5层的自建户没有,全部自家住的,那个网络死角感受一下再来说,

网友:
京东云这种东西,有线解决的跟多客户端差远了,就等于,一个电脑日夜挂着下载一样,当然一个光猫就搞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几十个设备回来试再说了,就一个wifi信号已经弱爆了,还好意思说一个光猫就搞掂,

光猫跟主路由放弱电 ...

一家人30几个很多?我光无用的京东路由器上就挂了20来个,我个人用,烂手机平板一大堆手机平板等用的另外的路由器,还有5Gcpe和4G开着,5层的房子我没住过,我只知道100米外的国道对面手机WiFi测速还有120兆。你200平的房子可能是碉堡来的

网友:
无用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家人30几个很多?我光无用的京东路由器上就挂了20来个,我个人用,烂手机平板一大堆手机平板等用的另外 ...

那肯定不怪你,墙都不结实的信号更好,

更别说全屋网络覆盖跟走线了,也更别说美观了,装修一百几十万的时候再BB别人光猫改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不怪你,墙都不结实的信号更好,

更别说全屋网络覆盖跟走线了,也更别说美观了,装修一百几十万的 ...

你这逼装得理直气壮,你干脆晒一下银行卡余额吧,来数码之家装逼你来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