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nas带有两个网口,能聚合吗?

楼主(2021-09-30):
看了威联通的NAS,发现有些型号带有两个网口,是不是聚合用的?

网友A:
两个网口可以当软路由,聚合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网口可以当软路由,聚合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聚合就是多个网络一起用起来传输数据啊

网友:
能啊,smb在Win10下面都不用设置,插上就有效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聚合的,,前提是主板得支持,,系统也得支持网络的链路聚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聚合的,,前提是主板得支持,,系统也得支持网络的链路聚合功能 ...

我在想,如果不能聚合,nas干嘛要两个网口?难道是防止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作为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不能聚合,nas干嘛要两个网口?难道是防止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作为备用? ...

是双线接入

网友C:
想使用链路聚合,首先要看你的交换机是不是支持

网友D:
聚合要看网卡支不支持 另外还要看交换机是不是二层  能不能支持LACP 链路聚合  聚合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没有你想象的X2,我测试的是单进程还是只有原来的速率 还是直接怼万兆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使用链路聚合,首先要看你的交换机是不是支持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合要看网卡支不支持 另外还要看交换机是不是二层  能不能支持LACP 链路聚合  聚合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没有 ...

正解+1。(字数补丁)

网友:
链路聚合需要nas和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都支持才可以,相当于把两个网口合并为一个,带宽翻倍,只有一个ip地址,好处是这种方式下无需系统干预,缺点当然是需要两端都支持链路聚合,目前支持的交换机和路由器比较少
还有一种用法是系统负载均衡,win xp以后支持,开启后两个网口还是独立,各自有1个ip,但是系统会自动通过两个网口同时传输数据实现带宽翻倍,好处是无需路由器支持,缺点是需要系统干预,大量数据传输时会增加cpu负担

网友:
黑群辉可以做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