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6EN 开卡 求助

楼主(2021-09-30):
点了DRAM TEST

明明是240G  点AUTO 出来两个 1T的

点开始 就这样了。

第一次弄,我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都告诉你了,缓存容量不对,240G对应256M的缓存。

网友:
缓存划线,好坏存疑
光威用这样的颗粒,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鱼竿牌SSD 不就是钓水鱼 225M缓存

网友:
报错说是缓存没设置对啊,悍将算是鱼竿最垃圾的一款了

网友:
按闪存型号命名规则,1T就是128m,如果板子背面有两个闪存,说明容量选对了
点auto后选第一个选项,容量选默认,pretest选2,缓存至少要选256m,由于是划线片,频率最好选低一点,尝试能否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告诉你了,缓存容量不对,240G对应256M的缓存。

设置256M 成功了,刚装完系统,还没用2两小时。又开不了机,无法读盘。什么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256M 成功了,刚装完系统,还没用2两小时。又开不了机,无法读盘。什么鬼啊 ...

开卡成功有时候并不能证明就能用,最简单是跑一下圈看看,实在不行就需要跑RDT了。

不急慢慢来,不懂的可以翻看别人的帖子,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网友:
也来学习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