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菲尼克斯充电器+拆榴莲,看看能开出什么

楼主(2021-09-30):
开榴莲之前先拆个充电器
充电器是菲尼克斯ARE-D1

充电器可以当应急充电宝,可以设置充电电流,可以显示充电容量和时间
充电器电源接口虚焊,已经修好了。

二楼拆榴莲,看看能开出什么玩意。

网友A:
你下手慢了,二楼我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手慢了,二楼我占了。

抢楼活动有奖没有?

楼主:
二楼让人占了, 这不知道是第几楼了。

收到一个快递,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有两包东西

一个包

打开是电源和数据线

看盒子应该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了

盒子背面参数

打开盒子又有两个小亚克力盒子

开盒

像板砖吗,铝合金板砖

俩砖头背面

两块合体,有磁力吸合,很像播放器有没有

屏可以翻起

尺寸比较小

两块合体厚度大概25MM

后面电源插口DC和Typec

通电看看

两个模块连接成功,是无线连接,最多能联6个

开箱结束。应该看出来了是什么吧。
不知道的可以猜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手慢了,二楼我占了。

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让人占了, 这不知道是第几楼了。

收到一个快递,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数字万用表,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让人占了, 这不知道是第几楼了。

收到一个快递,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太漂亮了点吧。一般负载可配不上她。
你打算用它给什么供电呢?

网友:
开箱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漂亮了点吧。一般负载可配不上她。
你打算用它给什么供电呢?

喜欢鼓捣一些东西,就是瞎玩

楼主:
猜猜看,是个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B:
菲尼克斯充电器挺贵,我在手电论坛见过,至少得100元起步。多通道示波器不错,要是有开源Addons计算模组添加更好,有检流电阻换算电流,空占比计算,功率因数和相位,频谱分析和声谱图,excel曲线文件存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让人占了, 这不知道是第几楼了。

收到一个快递,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很养眼!
只是。。。。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菲尼克斯充电器挺贵,我在手电论坛见过,至少得100元起步。多通道示波器不错,要是有开源Addons计算模组添 ...

充电器没有那么贵。

网友:
第二个数字电源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