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奋达a511音响拆机-电容怀孕

楼主(2021-09-30):
家中不住人,没得开窗通风,夏天温度相当高(室内有45-48度),音响没断电,这次回家音响gg了.拆开看了一下,对奋达的做工不敢恭维,好像都是人工焊接,焊工没谁了,一个电容怀孕了,淘宝买了10个准备两个都换掉,不知道能不能医好(正装是音量开大卫星箱和收音机一样破音,低音看不出问题)

网友:
恭喜你,只要找个技术好的接生婆,你就可以收货一个小电容了

网友A:
先想着难道工频也能弄怀孕,后来一看是高频电源,这也能做音频?

网友B:
只有一个鼓的?

网友C:
我的上帝啊~用的居然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帝啊~用的居然是开关电源。

是啊,不过效果还行(农村土嗨6.5寸低音炮)价格也便宜,放在床头没有电流声,主要是价格便宜,买下来才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想着难道工频也能弄怀孕,后来一看是高频电源,这也能做音频?

确实,还有我这块板子电源部分已经缩水了,我百度看的板子,都是四颗电容,我这边就两个,奋达有本事,好在价格便宜,170快,效果对我这种木耳也很好,放在床头搭配投影仪用的,6.5寸低音炮土嗨,农村无扰民担忧

楼主:
恩就鼓了一个,不过我换的话,两个都换掉,顺带加强一点散热片

网友:
10多年前买过一台6P2小胆机,就是用的开关电源,音质还可以的

网友:
奋达的东西,你敢碰???

网友:
开关电源,有点感叹技术进步。
我手里还有几个05年左右的2.1音箱,都是工频变压器,芯片是TDA2030A,放着占地方,扔了又舍不得。

网友:
国产的做工就这样   样子货

网友:
家里有个奋达f11,好像是叫这个型号,反正网上都找不到的低音炮,电路板也是做工很差,里面铜牛倒是看起来不错,外壳木板也很厚重

上次大电容爆了,4700uF的,液体留了一地,应该是这个原因,把B817和D1047对管炸了,使用过程突然嗡嗡声,之后就一直嗡嗡声。反正做工差,我就硬挤,把电容换了个6800uF的,再把对管换了个东芝2SA1942和2SC5200,完美修复

网友:
鼓了一个电容算你幸运了,正常应该全部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想着难道工频也能弄怀孕,后来一看是高频电源,这也能做音频?

工频搞怀孕的一样不少。
一个多媒体箱用开关电源有啥奇怪?

网友D: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并联的,所以大概率你换了也是白换。毛病还是无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并联的,所以大概率你换了也是白换。毛病还是无法修复。 ...

两个是串联的,规格是25v1000uf 现在怀孕的那个只有450uf,打算换一个50v 500uf的上去试试看

后续更换: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4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鼓的?

两个一起换掉,这样保险,以免新旧电容一,双电源不等。

网友E:
看来奋达的受害者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奋达的受害者好多

我买的全是奋达a510 a511 a511x r250bt r250btpro  这些都买了,主要是因为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