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黄花907电洛铁不上锡,用复活膏?还是买个新头?

楼主(2021-09-30):
求助!黄花907电洛铁不上锡,用复活膏?还是买个新头?
原装自带的尖头发黑,被我用砂纸+刀片狠狠的刮了下,每次打磨完能挂锡十来分钟,之后又会发黑不上锡。看抖音上说有复活膏,但是很贵,小小的一罐30克就要20块钱。

买个新的烙铁头两三个也只要20块钱。

大家都怎么选择的?

网友:
温度调太高了,降一点……

网友A:
打磨过那么多次应该是废了,买个新的吧才3块,
我最近刚买了几个尖的头子,不过我买的新的头,不管是907还是936的回来都比我原装的长1-2毫米,难道是这10年,烙铁头有了新标准

还有就是使用的时候,湿润的海绵是必不可少的,感觉在湿润的海绵上刮温度变化的瞬间很容易清理黑色残留,比铜丝网好用很多,我原装的刀头和马蹄用了10多年都还是很好使

网友:
温度过高,烧坏了,果断换新头!

网友:
我一直用300度,很少用到400度,用完赶紧调到300.你这烧的太黑了也。是用了助焊剂腐蚀了么。这种黑乎乎锈迹特别像我以前那个烙铁长期用助焊剂的效果。

网友:
复活膏和你的刀片效果是一样的,怎么选还用问吗
你的头刮以后还能上锡还能抢救一下,有那种几块钱一大盒的best的焊油么,没有的话松香也可以,把烙铁头烧到350放进去,在焊油里面用小刀刮,全部刮白了在焊油里面用低温焊锡丝上锡,注意全过程不要拿出来,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狠狠打磨过就换头吧,镀层打磨掉了修复膏也不怎么好使,修复膏只对氧化发黑有作用。非要试试推荐来瓶黄花BS-1吧,便宜效果也还可以,100ml一瓶十块钱

网友:
换个紫铜的头得了,长寿头挂锡就是不如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过那么多次应该是废了,买个新的吧才3块,
我最近刚买了几个尖的头子,不过我买的新的头,不管是907还是936 ...

十年长个了

网友:
打磨过后,头子报废了。
上面玩家说的很有道理,基本几个原因
1:温度太高,一直超过350度使用
2:劣质助焊剂,带有腐蚀性,涂层被腐蚀了
3:不使用高温海绵,而是用锉刀,涂层没了。

其实我的头子一直是黑的,从来不用海绵清洁。
如果觉得头子脏了,就戳点助焊剂上去,马上就好了。
只不过我的助焊剂是无腐蚀性的。

网友:
正宗GOOT的复活膏不错错,,,用过一次

网友:
正宗日本白光984,,,981的二个头子,,不需要刀刮

网友B:
金鸡焊膏了解一下,几块钱包邮,分分钟复活。

网友:
直接换头子  想都不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鸡焊膏了解一下,几块钱包邮,分分钟复活。

怎么个用法

网友:
点一下焊膏,点一下焊锡即可。

网友:
本身人家有一层很厚的合金镀层的。。。懂不?
我的907头子用了有十几年了,还好用。

本体是铜的,或者铁的。但太容易氧化了,

网友:
复活膏我用过,效果是有,前提是镀层没有缺失。

网友:
尽量使用63%锡和低温锡吧, 高温锡会很容易造成不能上锡, 清理后用低温锡就没问题了.  黄花907和快克高频焊台都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