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10块包邮的墨迹空气果Fun检测仪开箱&拆解,顺便改外接屏幕常亮/更新配网

楼主(2021-09-30):
前几天有坛友说某鱼有人15元包邮甩卖空气果Fun PM2.5检测仪,去看了一下发现只要10元包邮,感觉超值,于是没忍住撸了一个。(友情提醒:另一款空气果SPORT不带时钟,请注意分辨!)

这玩意儿实际就是一个带表的温湿度计加一个pm2.5或者甲醛的监测功能,原本可以通过wifi和手机app联网获取一些天气之类的附加信息,现在貌似那边服务器挂了,所以wifi不能配网了,只能脱机使用。

到手全新未开封

侧面

打开盒子里面有个纸垫,还兼具说明书。

主机

充电头和线

5v 1a ,面条线的质量很好。

来时没电了(内部电池应该存在过放现象),充了一会可以开机了。
由于调表需要连接手机app,而app服务器挂了不能配网,而机器本身又没有脱机手动调整时间的功能,所以调整时间只能等凌晨12点,也就是0点再开机
下面分别温度  pm2.5  湿度 显示,  pm2.5开机后内部激光pm浓度传感器风扇会工作2分半钟, 期间会一直刷新pm2.5浓度,2分半后风扇停转,不再取样。每隔大概15分钟?会转几秒钟检测pm2.5浓度(为了节能)。

背部的散热和通气孔,有散热也有通气的作用,散热有限,主要为了让外界空气顺利进入机内检测湿度温度和pm2.5。

侧面

就屁股有一个按键,兼具开关机(长按3秒) 屏显(按一下亮1分钟) 配网(双击开启wifi配网模式) 重置(亮屏时连击4次)。
底部充电口

底座

开机后亮屏1分钟熄灭进入暗背光常亮模式,但是非常的暗没什么实用价值,反显屏这点背光根本看不清。

下面拆,吹风机加热后吸盘。

拿掉镜面

抽出来,外壳有块小板。

拆掉

小板,顶部数字温湿度传感器,中部usb充电口 ,下面开关。

反面, 4脚无资料,实测是usb通讯保护ic,用于保护usb数据引脚上的电路和芯片避免被静电损坏。
直通wifi模块 usb d+ d-  ,这个玩意安装开发工具应该可以通过usb接口升级。

内部

结构比较紧凑,侧面。

拆掉4个螺丝,拿掉盖板,露出pm2.5传感器。

这面是wifi模块兼主控,注意顶部的铜皮,这个是电容触摸按键,不知道什么原因功能被官方阉割了,但是硬件还在。
触摸片直通显示板上的触摸ic,输出再回到wifi 模块 io口。 右面的座子也是外接触摸片的预留接口,这里没用到,直接焊接代替的。
右下是串口

资料

wifi天线

拆掉wifi模块,这是背面。

主要元件介绍:
走时用的bl5372,i2c接口,这样一来可以外挂单片机修改这里的数据实现调表,不过必要性不大,我感觉12点开机的方法就够用了。
中间5脚无资料,实测3.3vlod  ,用于wifi模块和显示驱动板供电,还有背光。
最下面6脚无资料,实测电池充电管理ic。

5372资料

下面是pm2.5传感器

右下有个小风扇,采样时把外界空气吸入。

风扇很小,听声音是滚珠的,这个模块应该不便宜。

厂家信息

益杉科技,侧面有对流孔。

总体大小

拆开

风扇3线

拿掉屏蔽罩

元件功用 ,用了一颗运放取样放大。

运放资料

另一面,也有个罩子。

拆掉

激光二极管pcb,左上电位器微调功率。

圆柱就是激光二极管

取样时发射激光,风扇把外界空气烟雾灰尘导入这里。

污染越高越阻碍激光光线,照射到光敏上的光线越弱,从而判定pm2.5浓度。

下面分离显示板

电池,740mah 一代高压锂 ,我这个一会就没电,剩余容量应该很小了。

显示板,用了一颗显示驱动ic。右面是预留未采用的触摸ic ,实测无任何功能。

用镊子强制拉低通道1输出也没任何响应,直接拉低对应主控io口也无效。这里更新一下: 到手时发现触摸通道1不响应(偶尔有反应),以为个体原因之前没有提及,后发现还有别人也发现这个触摸无响应,原因是c3容值过大(1uf)正常在几个到几十nf,怀疑设计或者量产批次失误,于是厂家统一屏蔽。恢复触摸功能的方法是去掉c3将黑色线紧贴pcb顶部接地铜箔,利用分布电容代替c3容量。这个电容起抗干扰和灵敏度调节作用,如果觉得直接去掉过于灵敏可以自己更换合适的nf级电容。注意恢复触摸也不会带来新的功能,只是为后续可能有人重新开发固件做硬件基础,提供一个触摸按键。

触摸ic资料

最后就是液晶了,这片屏的可视角度很好,四周各角度看都清晰。

下面背光驱动电路

为了实现外接供电时屏幕长亮,改造如下r5下端焊1颗10k贴片电阻,

飞线到这里的测试点,就可以了,这样外接供电时常亮,拔下充电线电池供电时维持原来控制逻辑不变,即1分钟后转为低亮,按键后再次点亮1分钟。

如果想无论电池还是外接供电都屏幕常亮则把飞线2 线头焊到箭头位置即可。

测试一下,外接已经屏幕常亮。

拔下充电线恢复原来控制逻辑

更新:有坛友研究出了配网和网络校时方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88-1-1.html  但是发现用Easylink配网会导致关机状态仍旧会连接到路由器,所以提供官方app跳过版本检测和登录效验直接配网的方法(安卓7测试通过,测试安卓11由于原版app兼容性不可以。高版本安卓无论空气果app或Easylink都不行)。
1 下载空气果低版本app1.0.1 安装好先不要打开

2下载QuickShortcutMake安装后打开

3 搜索框搜索空气果

4 展开

5 点击红圈活动

6 点击启动

7 这样就跳过了登录和版本效验,点下一步

8 这里显示你的wifi(注意一定要2.4g,你的手机也必须2.4g连接),再下一步

9 输入你的wifi密码

点连接后报错,无视错误提醒,双击空气果后面按钮,出现闪烁wifi图标,等wifi停止不动就配好网了。没配好可以多试几次,或多点几次连接按钮。

以上每次配网需要一遍操作,比较麻烦,不能创建快捷方式,下面更简单的方法。
1 下载app shortcut maker 这个比较难找提供下载地址 https://yxssp.lanzoui.com/i8c8fle(蓝奏云提取码bh9q)最新破解版支持安卓11

切换到所有活动选项卡

搜索空气果

点击横线标示的activity

点击圆圈会再桌面创建快捷方式(权限管理要给这个app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的权限,否则不能创建)

如图 点击打开

直接进入配网界面,以后直接点击桌面快捷方式即可。如果你介意,定位权限可以不给,直接下一步配网。

以上官方配网关机不会导致wifi一直联网状态,但是不要重置空气果,重置后会出现同样问题,如果需要清除配网信息,可以随便输入错误wifi信息配网就会覆盖之前的。
配好网按照坛友提供的方法配置路由器实现网络校时

再次更新: 感谢热心坛友@youle0 制作的本地校时服务端程序  ,劫持域名到本地可以本地校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725

更多空气果相关内容: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57975

网友A:
还有吗?没有找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B:
真厉害,下一步就该研究调整时间了吧

网友:
求链接or店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吗?没有找到这么便宜的

看了一下还有,不过已经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下一步就该研究调整时间了吧

谢谢支持~

楼主:
搜 温度计 清仓 全新  排第一个就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15了,拍了等货到

网友C:
这个主控是带usb口的,但是编程相关的材料比较少,不如把主控换成esp8266。
pm2.5是ttl接口的,液晶屏应该是i2c的,温度传感器也是i2c接口的,esp8266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是带usb口的,但是编程相关的材料比较少,不如把主控换成esp8266。
pm2.5是ttl接口的,液晶屏应该 ...

那不等于重新开发了一个~

网友D:
小黄鱼搜了下已经搜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鱼搜了下已经搜不到了

按9楼关键词搜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等于重新开发了一个~

app都用不了了,只能重新开发了

网友E:
目测又要加精了哈哈谢谢专家分享

网友:
有理有据,就愿意看这样有深度的文章

网友:
楼主,你看看屏幕数据线第三根是不是5v啊,直接从屏幕上飞线是不是容易呢

网友:
偶忍住了
做工还是很赞的,但检测精度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又要加精了哈哈谢谢专家分享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