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佛山照明FSL的厨卫平顶灯,改不了电流

楼主(2021-09-30):
京东买了几个FSL的厨卫平顶灯,拆开看了下:灯珠是8*3=24串,标注也是24*0.9W,忘记拍灯珠图了。
只上驱动图:

这个是外壳标注

这个里面驱动板,恒流IC还打满了黑胶,刮掉后仔细辨认是BP2832A,下图为典型应用图:

FSL的驱动稍微有点不同,前级整流后加了个隔离(或者遏流)变压器,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一不小心点错发表了
接着说:
百度了BP2832的应用,发现上图红色圈子里面两个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一个是1R6,一个2R0,并联为0.89欧,经计算为400mv/(2*0.89)=225MA;和标示基本一致。
现在想着厨房装两个平顶灯,无需两个24W的,就想改小点电流到15-18W左右,所以拆了一个1.6的,再并联个4欧的上去,计算恒流应该是175MA,结果开灯一看,灯不亮;后来又取了2欧的,并4欧的,也是不亮,把原来两电阻装回就正常亮。尴尬

请教论坛兄弟,该如何改下?

网友A:
电流不足的情况下,灯头电压过低保护了。
给灯珠串5欧到10欧的电阻,当然功率得够,试试。

网友B:
怀疑4欧姆电阻是坏的或虚焊接触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不小心点错发表了
接着说:
百度了BP2832的应用,发现上图红色圈子里面两个电阻为电流取样 ...

虽是恒流源,但改完取样电阻后,要测一下空载电压,空载电压决定带灯珠串联个数,空载电压大小和取样电阻反比关系。24串空载电压一般要24x3=72V以上,点不亮估计空载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是恒流源,但改完取样电阻后,要测一下空载电压,空载电压决定带灯珠串联个数,空载电压大小和取样电阻 ...

回头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4欧姆电阻是坏的或虚焊接触不好

不是,前后都用万用表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足的情况下,灯头电压过低保护了。
给灯珠串5欧到10欧的电阻,当然功率得够,试试。 ...

多谢指点

网友:
2832带ovp保护的,下载完整pdf看看,在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