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06年台达电源拆开搞卫生~DPS-400MB-1A

楼主(2021-09-30):
以前搞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清理,不是太脏~~~

其实我电脑功率也就几十瓦,当时买这个主要是风扇静音,温控风扇还是软悬挂的,所以我这种低功率使用,听不到任何声音~~~

网友A:
风扇软悬挂是个什么技术,能否发点特写图片?

网友B:
这种已经是叙利亚战损版了,那么大灰尘应该在工地附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软悬挂是个什么技术,能否发点特写图片?

已经装回去了,就是风扇不是螺丝固定的,四个软的橡胶钉卡着外壳和风扇,所以风扇用手按是可以晃动的,和光驱机芯有些类似,只是光驱机芯胶垫外还有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已经是叙利亚战损版了,那么大灰尘应该在工地附近用的。

我的卧室有叙利亚那么夸张么……

话说,卧室毛绒垃圾是比较多,估计是从床单被套衣物这些散落出来的

网友:
大功率吸尘器

网友:
水龙头下一冲,洗衣服牙刷刷一下,太阳下晒两天,会像新的一样

网友C:
台达的共模线圈 很壮实,当年的价格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共模线圈 很壮实,当年的价格应该不便宜

十多年前买的,因为新买了三百多的长城电源,风扇扰民,毕竟我是放卧室的

所以到处找温控的,那时候温控的电源不怎么常见,找到这个就把长城扔了

这个电源风扇噪音解决了,然后控制cpu风扇转速1000转左右,夜深人静也听不见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