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先锋液晶电视LED-40B800,灯条怎么选择

楼主(2021-09-30):
这个液晶电视开机,关机屏幕亮一下,能听到音乐。估计是灯条坏了吧,灯条怎么选择,同一家店,有铜板的怎么比铝板的还便宜?有没货真价实的灯条店铺私聊我,谢谢

网友:
海信的电视,7年了也是突然背光坏了,看了看资料,换灯要拆屏,很容易碎了,就扔着没动

网友:
先锋的一些业务早在10年前就被苏宁收购了(可能只是收购了在大陆的品牌,东西都是代工的,俗称贴牌货)

网友A:
这喇叭,简直是开玩笑啊!

网友B:
冠捷代工的还算不错了,灯条是铝是真铝铜就是一层皮了中间还是PCB板所以还是买铝灯条就好,灯条换板插头附近电路拍照给买家让指导减小电流一般就是拆1-2个贴片小电阻,这样处理后亮度暗些实际变化不大但灯条寿命延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冠捷代工的还算不错了,灯条是铝是真铝铜就是一层皮了中间还是PCB板所以还是买铝灯条就好,灯条换板插头附 ...

这个屏幕坏了一半的黑线,还有索尼46寸的重影,康佳42寸的中间有条黑线。今天都已经卖废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冠捷代工的还算不错了,灯条是铝是真铝铜就是一层皮了中间还是PCB板所以还是买铝灯条就好,灯条换板插头附 ...

把电视的背光亮度设置50%可以么?这样就可以不用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视的背光亮度设置50%可以么?这样就可以不用改电路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坏了一半的黑线,还有索尼46寸的重影,康佳42寸的中间有条黑线。今天都已经卖废品了。 ...

可惜了,如果是LED还是值得维修的虽然费用高点,这些电视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不是智能的。

网友(2021-11-14):
引用 网友A:
这喇叭,简直是开玩笑啊!

能有个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