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从本地账户改用microsoft账户登录时发生了错误?

楼主(2021-09-30):
windows 10 家庭版,想换个微软账户登录,好像只能先切换到本地账户,再改为微软账户,但是从本地账户改用microsoft账户登录时,等了很久,弹出一个窗口提示“发生了错误”,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刚好前段日子碰到过这个问题,要把几台电脑的登录统一为microsoft账户。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连接、选择你的无线网卡或有线网卡、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IPV4)、属性、设置DNS服务器地址,改用微软的4.2.2.1与4.2.2.2,然后再重新改用microsoft账户登录就可以了。记得用完后把DNS地址改回去,不然可能会造成上网变慢。

网友:
换系统,家庭版的太垃圾了,很多软件装不上,有些装上了也用不了

网友:
先安装系统更新,升级系统版本,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升级后莫名其妙的没了

网友:
域名解析有问题,所以换一个DNS地址就好了。

网友:
新建一个管理员账户再试试

网友:
本地账户改用microsoft账户登录时,有个时间问题,北京时间16:00至次日的02:00之间恐怕由于时差的原因往往无法登录(在此时段内如果新装系统也会出现无法用微软账号登录的现象),其余时段一般都能顺利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