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系列之九:抓住高温的尾巴~斯特林风扇

楼主(2021-09-30):
前几个月发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帖子:男人的热爱,做个斯特林发动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1115-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这次总算在高温的尾巴上完工了这台斯特林风扇,夏季阳台战高温。。。
风扇是老外设计的,我做了适当修改,便于个人DIY的加工,以及修正了一些不合理设计。
此风扇总高410mm,扇叶直径280mm,冷缸直径19,热缸直径27,是我做过的最大的一款。
材料: 铝合金,黄铜,不锈钢等等。

经过漫长的(一般超过两周)图纸研究,分析每个零件的选料,加工工艺以及顺序,细节尺寸的公差配合,开工!(省去备料的描述,有的料也不太好买,因为用量小。。。备料也要花挺久的。)

1. 热缸缸体: 原料45X45的铝合金方子,主要工艺是铣坯料,六面光,精度尽量高,否则卡盘夹持会不同心。再上车床打孔,镗,车翅片;再上铣床打孔。

1毫米厚的深槽,的确车削难度有点的,刀具很薄,容易振刀。好在准备工作充分,也有惊无险的完成了。

2. 热缸盖。材质铝合金。车平面,台阶,打孔。台阶和中心孔精度有要求。

3. 热缸活塞。铝合金制作。这是一个组件,由套子,两头端盖组成。直径25.5,高73。
一头端盖内部细节设计比较复杂,加工难度挺大。

4. 热缸轴套,连杆等

精度要掌握好

装配下

此图基本可以看到总体结构

5,冷缸缸套,黄铜制作
内壁用金刚石车刀,慢慢镗,再研磨一下,尽量光滑。

镶嵌制作,省料,哈哈

6. 冷缸活塞,用粉末冶金的铜套制作出来的。耐磨,自润滑。

还是要掌握好精度。。。否则一定不转。

7. 热缸体,304不锈钢制作。
这个车制真的很费劲。。。。

移气活塞试试

合影下。

8. 基座。铝合金铣,镗,钻,攻。。。

9. 轴承座,铝合金
我自己改了下结构

车挡圈槽

10. 风扇部件,铝板,折弯角度。。。

11. 阶段性合影。零件太多,就不一一拍照上图了。

12. 遗漏了酒精灯。。。补做

13. 组装

初次折弯,爆漆了。。。,返工!

重做的。对了,中间那个钮漂亮吧?嘻嘻。

这下完美了。

调试其实也要花很久的,总有一点点小问题会出现。

初次运行的视频见下面:

谢谢观赏!

网友A:
有工具就是任性!

网友B:
这个,当年在皇宫,你可以稳坐科技大臣。

网友C:
要在旁边点火,会不会越吹越热啊

网友:
  老哥 我蛋疼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旁边点火,会不会越吹越热啊

同感,不过楼主不是实用派,是实力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旁边点火,会不会越吹越热啊

感觉那个灯位置要设计一个挡风屏。

网友:
中国不缺工匠,缺的是工匠的待遇!

网友:
一边烤火一边吹风。既然是夏天使用能不能利用天阳能来驱动哇!可以省点买酒精钱。

网友:
热缸放火炉上,把热气散开

网友:
我以为用自然热量驱动呢,真是漂亮。

网友:
转动方向好像反了,可以往前吹吗?

网友:
这是工艺品...耐磨不.

网友:
精美绝伦,技术相当到位~

网友:
有工具就可以有想法

网友:
这个艺术品 以后将会摆放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年在皇宫,你可以稳坐科技大臣。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说:大内密探零零发的某些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旁边点火,会不会越吹越热啊

亲测还行,没有感觉明显热气。风力也比较有限的。因为功率实在不大,整个系统分量比较重。。。
我在测试前还担心风叶旋转起来,是否会过于影响酒精灯的燃烧状态,事实证明,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就是任性!

您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