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遥控板,用的原件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1-09-30):
一个山寨遥控器,拆开发现啥都没有,
但是外壳开模和做工感觉挺好的,5块钱包邮的货。

就一颗硬封芯片,被打磨,其他啥都没有,
连电容都没有一颗。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眼镜的反光,不同的镀膜带来的背光不一样,白色的顶灯,一个反光后是绿色,另外一个反光后是蓝色和绿色。这两种镀膜有何区别。

网友A:
遥控器功能简单,就检测按键+红外发射。一个单片机足矣。

网友:
还有硬封装IC不错了,现在全是牛屎顶上了。

网友:
膜什么颜色就反什么颜色的光吧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功能简单,就检测按键+红外发射。一个单片机足矣。

以前有一个晶振,两个瓷片,一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个晶振,两个瓷片,一个三极管

晶振也可以集成化了!

网友:
你这是什么用的,我盒子的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潮了断线,买要六十多,结果用了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个晶振,两个瓷片,一个三极管

现在都集成了   维修的机会都降到  0

网友:
没给你一坨牛屎就不错了,只要按键灵敏能用就行。

网友:
LED灯具遥控器也这样了
就一颗贴片,大家都做的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个晶振,两个瓷片,一个三极管

晶振:单片机内部都有RC。
瓷片:指电容吧?电池供电,而且只有一个芯片,不需要滤波或者退耦电容。
三极管:驱动红外发射管的,也不一定都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眼镜的反光,不同的镀膜带来的背光不一样,白色的顶灯,一个反光后是绿色,另外一个反光后是蓝 ...

遥控器外围少成本低,碳膜成本比金属膜更低廉。眼镜上镀增透膜,减小透镜反光提高进光量,每家镀膜技术不太相同。以前德国相机蓝紫黄增透膜,后来日本相机绿增透膜更好些。

网友D:
移动机顶盒遥控比这个还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移动机顶盒遥控比这个还要简单

已经是极限了,一个IC,一个红外线发射管,还简单是能省什么?

网友:
很熟悉,公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外围少成本低,碳膜成本比金属膜更低廉。眼镜上镀增透膜,减小透镜反光提高进光量,每家镀膜技术不 ...

另外一个眼镜,为何会是两种镀膜颜色,蓝和绿,难道镀的是蓝绿色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眼镜,为何会是两种镀膜颜色,蓝和绿,难道镀的是蓝绿色膜?

有些是宽带增透膜,镀上多层,我见过有些望远镜和相机透镜,正面反射发蓝,侧面发绿,早期胶片镜头正面反光蓝紫,侧面反光浅黄,减小反光光学原理复杂,大概利用光线波长抵消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