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AF7751一体化收音机主板制作经验分享(附外壳+固件)

楼主(2021-09-30):
      今年七月份自制了LA3450解码板解码FM立体声,声音韵味十足,很耐听。在群里发LA3450解码板时无意中知道了SAF7751开源了控制程序,于是8月至今,都在玩这个SAF7751.
      刚开始画了SAF7751控制板(下面发自制板相关资料),连接成品车机 ahu1005,发现声音很平常,车机主板外挂电源也不方便,于是自画了一块SAF7751+STM32控制主板。并预留了LT1632 缓冲电路和同轴输出。做出主板后测试发现SAF7751内置DAC输出声音没有惊喜,再加1632也是一样。还是声音平常,还受到了某群友的反对。直至某一天突然采购到了同轴输出的转换芯片和隔离变压器,用了外置的同轴解码。惊喜终于来了。个人认为,同轴输出解码才能发挥出SAF7751身价相等的水平。
      高兴之余向有收音头的朋友晒了晒,被几个朋友强烈要求要做板子玩玩。我说芯片肚子底下忘记开板孔加强散热了。被朋友友情绑架,要我再改一版并增加遥控接收头。再忙也只能顶硬上,改进了第二版,做出来测试后,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试玩两个月总结,免除部分新手走弯路:
                              1,电源分三路供电,接收效果明显强于原购买的ahu1005(最主要是电流走向,而不是随便的三路供电就行)。
                              2,自画的STM32控制板,暂未见某群友说起的强干扰接收现象。
                              3,SAF7751耗电超大,发热量惊人,线路板底部开窗填锡加强散热也不够,还需要正面贴大散热片或风扇加强散热。
                              4,SAF7751对开关电源传导干扰或共模干扰之类非常敏感。会导声音输出附加爆音。(如有此现象,可断电开关电源或电器测试)
                              5,我画的两个版本,天线输入电路的电感是用顺络Q值38和村田Q值48装上对比测试,对比测试接收信号强度和质量,没发现有什么
                                    区别,因价格差别大,建议自制的朋友,用顺络的就行了。个人认为Q值到了一定程度满足要求即可。

现在放上第二版图片

最后放上刚开始做的独立控制板的图片

网友:
大佬牛批,之前做了TEF6686和TEF6638的PCB,效果都不错,SAF7751在DSP里面可玩的应该是最佳的了

网友:
赶紧上图纸啊,赶紧白嫖PCB:lol:

网友:
呃,供电部分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三路大功率的DC-DC。每一路多大电流呀,你这个给一个高性能MPU供电都绰绰有余了吧?

网友:
说说成品价格吧…

网友:
不错,有没出售链接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是三路LDO供电,并不是三路DCDC供电.

TEF6686我也做了PCB在用,内置DAC输出立体感不强,没高音,暂时I2S数据输出还不行,可能固件未兼容新版本的6686.  目前还是SAF7751用同轴输出靠谱

楼主:
可以买车机自制控制板飞线连接使用的,详情可百度SAF7751

在这里附上我自画的控制板PCB制板文件,包含贴片图和STM32C8T6固件

网友:
性能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A:
可以分享下打板文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下打板文件吗?谢谢!

控制板打版文件是开源的,8楼就是

主板文件就不方便了,实际上做好控制板,买上车机主板飞线使用,已经很多人是这样用了

网友B:
谢谢分享,不知道附件中是否包含7751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知道附件中是否包含7751的PCB?

仅是分享控制板和固件.不含7751 PCB.用这个控制板,飞线连接7751车机就能用了,具体可问度娘SAF7751

顺便补上,固件原代码者作者是eggplant886,这是eggplant886开源的代码编译出来的

网友:
自制收音机,从矿石机到数控机...

楼主:
应朋友的要求,用PCB又做了前后挡板.像一个收音头了,当然,更多的收音爱好者朋友是买机箱自装,集成变压器和电源,那样的才是真正的收音头.我也打算捡个机箱来改装一体机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312-1-1.html

网友(2022-05-26):
漂亮,能卖一套吗

网友(2023-10-23):
一个收音机的芯片176条腿。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