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锁电池漏液怎么办?用碳锌电池吗

楼主(2021-09-30):
家里的指纹锁按说明书装的是4节碱性电池,结果这指纹锁设计有问题,电池仓在电路的上方,电池漏液流到了电路板上导致故障,洗干净了倒是还能用,这种小电流长时间通电的电路用碱性电池漏液概率很大,但开锁时要电机动作,又需要有较大的供电能力。用镍氢电压不足,用锂离子电池又电压不对应,用5号铁锂又容量不够

网友:
充电电池或者改锂电

网友:
用日期新鲜的碱性电池,碳性动力不足。
可以外挂一个四节的电池仓,就算再漏也容易清理。
另外,我习惯每隔半年检查电池状态,并测电压。

网友:
有那种不漏液的电池,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普通碱性,半年一换,或者用铁锂电池一年一换

网友:
我用的是南孚电池使用到低电压提醒都没有看到漏液现象。

网友:
小米有种叫什么超级电池??忘记什么名字了,是什么铁锂电池。我的就是换这种电池是。一次性的锂电。你搜索一下吧   5元一颗

网友:
耐时的一次性磷酸铁锂电池了解一下,容量大,不漏液,我都买了很多了,燃气表也用的这个,2年了,还有电。

网友A:
用锂亚硫酰氯电池,注意不可充电

网友:
如果空间够可以用5节镍氢电池,最好还是用380V/15V加7806稳压电源供电(备份6V铅酸或两节锂电或5节镍氢等),一劳永逸

网友:
外挂电池盒吧,漏液了也不可惜

网友:
有一种碳性电池不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锂亚硫酰氯电池,注意不可充电

锂亚硫酰氯电池,貌似不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
我的三星718用5年了,一直是松下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