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16进制转换表,输入相应的数值就能得到转换后的结果

楼主(2021-09-30):
二进制,16进制转换表,输入相应的数值就能得到转换后的结果。此表方便单片机爱好者使用。

网友:
有个东西叫程序员计算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计算器--程序员模式 ,不香吗?
而且还可以与或和取反操作。前晚我改程序共阳数码管改成共阴,输出代码需要取反,就用到这计算器

网友:
好归好还是达不到预期      2   10  16进制每个都可以填数   剩余2个自动   计算显示      科学计算器虽好但是要点点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计算器--程序员模式 ,不香吗?
而且还可以与或和取反操作。前晚我改程序共阳数码管改成共阴 ...

我就是用这个计算器觉得要改中间某个位时需要重新输入觉得麻烦所以设计了这个表格,可以随意修改中间任何一位得到想要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计算器--程序员模式 ,不香吗?
而且还可以与或和取反操作。前晚我改程序共阳数码管改成共阴 ...

浏览器装个屏蔽广告的插件吧,怎么那么多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装个屏蔽广告的插件吧,怎么那么多广告

习惯了没所谓,反正无视它,从不点那些弹出窗口,所以我的电脑一直很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这个计算器觉得要改中间某个位时需要重新输入觉得麻烦所以设计了这个表格,可以随意修改中间任何 ...

win7 不知道。
win10随意修改。win7系统应该也能下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计算器--程序员模式 ,不香吗?
而且还可以与或和取反操作。前晚我改程序共阳数码管改成共阴 ...

我也一直用这个系统自带的,从XP到WIN7都用了十多年了挺方便的。

网友:
这里10进制,8进制 随意转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WJUAaX23zmRDihHEsreIA
提取码:kssy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 不知道。
win10随意修改。win7系统应该也能下载使用。

 是的,但除了Win自带的计算器,
C/C++、C#、Python、JAVA,还有JS,要什么进制,随时写行代码就有了。除了C#别的都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