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某鱼上淘的二手明基投影仪,拆机修复!

楼主(2021-09-30):
一时兴起,某鱼上淘了个明基的投影仪,差点翻车。

楼主:
明基MP725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添加义项
产品类型:家用投影机。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明基MP725

投影技术
DLP

亮度
3200流明

对比度
2000:1

目录
1重要参数
2基本参数
折叠编辑本段重要参数
标准分辨率:1024*768

屏幕比例:4:3/16:9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参数
产品类型:家用投影机

投影技术:DLP

亮度:3200流明

亮度均匀值:90%

对比度:2000:1

标准分辨率:1024*768

最高分辨率:1280×1024

灯泡功率:230

灯泡寿命:3000/5000小时(普通/节能模式)

变焦方式:

投影距离:1.0--10

投影尺寸:0.78--7.62

屏幕比例:4:3/16:9

色彩数目:1677万

梯形校正:自动梯形校正

投影方式:正投/背投,桌上/吊顶

电脑兼容性:[1]

输入端子:模拟RGB: D-sub 15 pin x 1(共用)

色差:D-sub 15 pin x 1(共用)

S端子: Mini DIN 4 针 x 1

电脑音频: 立体声 mini jack x 1

L/R音频: L/R RCA x 2(共用)

输出端子:USB串口: USB x 1,mini B型

RS232串口: Mini Din 8 pin x 1

模拟RGB: D-sub 15 pin x 1

2瓦喇叭 x 1

产品噪音:28db(ECO模式)/31db(标准模式)

整机功率:305

电源性能:100~240V AC,50~60Hz

产品尺寸:291×234×94 mmmm

产品重量:3kg

其它性能:·密码保护功能 ·自动侦测影像来源

·数字梯形修正 ·HDTV兼容

·影像自动调整 ·苹果机(Mac)兼容

·画面冻结 ·9种情境预设模式

·画面关闭 ·模式热键切换

·自动关机保护 ·智能型灰尘过滤器

·静音 ·快速关机

·高海拔模式 ·无信号损失传输(百米内)

·无线解决方案

包装清单:AC电源线、15针D型连接线、音频线、全功能遥控器、使用手册、保修卡

楼主:
跟卖家沟通无果,表示发货前测试没问题,测试视频也好的。 说应该是运输问题,造成。后改口明基通病。

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有用吗,要干啥?

网友A:
这个价很便宜啊,我前年买了一个放了2天就出现雪花点,卖家还说是我放太久烧坏了DMD,后来自己花120买了个旧的DMD换上,白天放到黑夜也没出现雪花点

网友:
我能说明基的任何产品都很垃圾吗,帮同事修过一个DLP的高清3D的投影,做工真的不算好,故障率还很高

网友:
究竟是啥问题?

楼主:
把整个光路都拆开来, 色轮都是尘,DMD好像没有花,还好还好

清理一轮灰尘,然后装回去,哈,第一次搞

楼主:
说明基是垃圾,也就对得起这个160的价格。

竖线消失了,也是救回来了。

灯泡1845小时,算了看在价格的面子上,也忍了。

但是显示色彩、看文档 都能那样,我也就无语了。

勉强算没有翻车吧,看电影啥的也就图个乐吧。

各位觉得色差 差这么多 是VGA口的原因吗? 明天搞跟DVI 试试

楼主:
综合总结,明基的口碑一直都一般,我们公司的也是明基的机子,显示的效果一直都差强人意,面前放放PPT,开个会议。二手的话,还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多,所以不太建议小白上某鱼,水太深。
    至于某宝的二手商,也是良莠不齐,建议买就算想二手投影仪,也以日系主流品牌,报价500元以上那类靠谱一点点。
   当然能证明顺利搞定,因为有论坛的大佬的技术支持,哈。

网友:
投影就看个电影,电视剧和动画还可以。想看文字精细点的文档或者连接电脑投影游戏效果都不大好。哪怕近距离当显示器用也是为难自己。

网友:
有色差是DMD老化吧。与灯无关

网友:
竖线是DMD用插口接触不良的原因,明基用了两层物理接口,增加了几率,确实是通病。色彩不良是因为明基有根据灯泡的剩余寿命和即时温度自动在DSP里补偿的,如果灯泡寿命不符或温度偏差,就会色彩不正

楼主:
买了根DVI转HDMI线,好像初步解决了色差,难道是VGA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看着外观和尘土,不像是公司没生意,要出售的。很像是二手贩子。甚至于可能他是从废品站捡漏,然后上电OK,就挂咸鱼了。

网友:
以前也在闲鱼淘了台东芝TLP-2500,72包邮,虽然卖家说能看,但不抱希望,自己也有台同型号的,这台准备来拆灯架的,原本的灯架玻璃裂,到手一试结果比我自己的还好,灯泡还是原装的亮度很好,白天不用拉窗帘,算捡漏了!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很便宜啊,我前年买了一个放了2天就出现雪花点,卖家还说是我放太久烧坏了DMD,后来自己花120买了个旧 ...

之前是导热硅脂干了吧,不然怎么会放2小时以后才出现雪花?
后面自己换了DMD,加强了散热没有?

网友B:
3LCD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很便宜啊,我前年买了一个放了2天就出现雪花点,卖家还说是我放太久烧坏了DMD,后来自己花120买了个旧 ...

竟然和你同一个毛病。
坏DMD的投影我还第一次碰到,对明基一生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LCD的会不会好一点

3LCD的我也买了一台,看了一天就卖掉了,颜色一点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