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飞利浦手持示波器电池仓腐蚀了,有知道怎么接线的吗(PHILIPS PM97)

楼主(2021-09-30):
这个电池仓 有知道是怎么接的吗 不知道是好是坏。

正面

正面

网友A:
这个是福禄克给OEM的吧?可以参考福禄克97的拆机图。

网友:
都写了12V+和12V-

网友:
看电池仓空间够不够放3个锂电,可以的话3节14500串联接在+12 -12的位置就行了,电池加上保护板。

网友:
小日本电子技术还是如此强大,连飞利浦这种能自家产芯片的公司,里面的芯片大部分都是小鬼子的。

网友:
人家连电池摆放方式都画好了

楼主:
电池仓看起来 除了有正负极红黑 还有个蓝色线 这个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这4个啥电池,一个3V?难道是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福禄克给OEM的吧?可以参考福禄克97的拆机图。

反了,这台最早就是飞利浦做的。飞利浦和福禄克两家曾经结成同盟,再后来飞利浦把自己的测试仪器部门干脆打包卖给了福禄克,所以很多福禄克的机器本身实际上是飞利浦的老型号,后来合并之后换牌成了福禄克罢了。另外现在福禄克的欧洲分公司还在荷兰埃因霍温,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兴趣可以搜一下,不少大公司都和它有关系,包括飞利浦

网友:
里面还挺新

网友:
看见了  日立开始嘀嗒起       貌似这写年没看到过 这个牌子的东西了

网友(2022-08-02):
我怎么看见电池仓上标识的是+12 和 0 呀???

网友:
电路板好漂亮

网友:
这个机子供电是4-6v,清理下触点,电池仓,按电池方向装4个镍铬或镍氢电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