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简易自动浇水系统

楼主(2021-09-30):
在家闲着没事,用泡沫箱装了半箱土,栽培了几株黄瓜,

由于脱离了土地,又是在走廊下,有时候总是忘记浇水,害得黄瓜几乎枯死,幸好及时浇水保住了性命。随既想到了制作一个自动浇水的系统,刚开始打算用小水泵,从太阳能热水器冷水箱内取水,用易微联模块定时送电给小水泵启动,定时浇水。
试了试几块钱买的小水泵,压力很小根本不能用,接着就想到了用湿度继电器加小型电磁阀加硅胶软管和12伏电源,用易微联控制浇水的时间段,这样一个自动浇水的系统就出来了,首先下单湿度继电器,也有湿度模块,由于不带继电器不好用,所以选了带继电器的,成本加运费七八块钱。

继电器如图,自带了一个插进土壤里的湿度检测装置,使用时将湿度模块的负极公共负载端与负极相连,这样等继电器吸合负极也就导通到相连的电磁阀上,正极取电同样是直取湿度继电器输入端的正极接线端的电,继电器模块和如图的电磁阀放在一块用盒子保护起来。

电磁阀成本买了三个,加上运费,每个七块左右。取水用硅胶软管一头穿过一个大螺母打个活结,注意不要用力,不然水就吸不上来了,加螺母的目的是因为硅胶管轻无法下沉,也就容易露出水面无法取水。另一头从溢水管里穿出,下垂到合适长度然后用嘴吸出水,打个活结待用,把湿度继电器按图接好线,由于送的模块至检测端的线很短,需要自己另外取合适长短的线不分正负将其相连。将电磁阀焊上与主板继电器常开端相连,进水端套上从冷水捅下来的硅胶管。出水端套上另外准备的硅胶管至需要浇水的目标处,末端打死结,管子上弄几个小孔,这样一套系统就形成了,湿度继电器可调湿度范围随着顺时针旋转增大湿度,如果将检测端放到水里都无法动作关闭,就要慢慢逆时针旋转,直至继电器动作,出水停止,就行了,有空上电路图给大家,谢谢观看

网友A:
不是应该弄个单片机么?这玩意儿可以精简成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弄个单片机么?这玩意儿可以精简成这样子了

没必要那么复杂,检测到低于设定值就启动,高于设定值就关闭

网友:
花盆底部放水盆用毛巾做导水条 既然要用自动控制可以考虑给蓄水盆或者花盆做称重检测    复杂的就是单片机称重传感器  简单的就是拉簧和微动开关+继电器

水少了到一定程度就轻了 就会被拉簧拉起来底部微动开关接通继电器 打开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弄个单片机么?这玩意儿可以精简成这样子了

不需要那个精度,模拟大概数就行
不过这东西防止传感器腐蚀倒是要注意的,哪天烂了都不知道就误动作或者不动作了

网友B:
之前用湿度计控制水泵,反应不灵敏把我花盆淹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不简便,参考西部地区的滴灌法,打个吊瓶,只要很少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湿度计控制水泵,反应不灵敏把我花盆淹了

是的,还是时间控制,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