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扬天S322一体机的折腾之路

楼主(2021-09-30):
某日,在某鱼上斥巨资(100元)买了一个扬天S322一体机。电源适配器通电指示灯正常,将DC头插入电脑,指示灯立即熄灭,是主板坏了,检查发现是贴片电容短路,更换电容搞定。另外主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原来内存是2G,跑个win7保证吃力,更换单条大内存,价格都对不起整机。于是看到还有一个空内存焊盘,网上一顿搜索,看看有没有补焊插槽的案例,结果没找到,因为担心还缺少其他阻容元件。没办法只能自己试验了。第一次是拆旧的内存插槽焊接,修补了几次都没搞定,差点放弃了。后来决定买个新插槽试试,终于成功识别内存。于是又上了一条2G内存,凑成4G。最后,觉得CPU也有点弱,由原来的G2020换成了i3  2120,到此折腾完毕。哦,中间还有折腾固态硬盘的历程,还顺便改善了一下桥的散热。

电源单独插电源,指示灯是亮着的

一插入机器,立刻熄灭保护

这个机器没有开过封的,保修贴还在

2013年的机器,快10年了

先扣掉光驱盖板,不然卸后壳有点碍事。

整个后壳就另个螺丝(红圈的地方),要注意黄圈的位置,有个卡子,一开始以为螺丝,硬掰差点掰坏

这个卡子稍微活动一下就开了

风扇还是挺大的,算是比较静音,比我以前修过的一个超薄的一体机静音多了

遗憾的是,机器是集成显卡

硬盘也是笔记本硬盘500G的

只有一个内存插槽,但旁边还有一个插槽的焊盘,为后面继续折腾埋下伏笔

CPU供电的摸死管比台式机的要弱一些

注意红色箭头部分,是容易洗灰的地方

经过近10年的是时间,应该算是干净的了

无线网卡也是小板

单桥的散热也挺淡薄,就是一个铝片,工作时温度很高,有些烫手

难道主板是瀚宇彩晶的?这个公司不是搞液晶的吗

因为主板短路,一开始怀疑19V输入接口处的电容问题,卸下来检查是好的

19v接口后面的也是好的

检测阻值几乎为0,一开始还想通过阻值的轻微变化,来聚焦具体短路点,结果此方法无效

看到这个电容全是灰尘,正好位于风扇的吸风口

用5V电源准备来个烧机大法

电流上到5A后烧机片刻,用手一顿摸

摸到箭头处电容,一下把手给烫了

卸下电容测量,确实是短路了,这个位置也是19V供电滤波

在旧主板上拆一个补上,主板正常了,实际不装问题也不大

更换过的电容

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了。

机器正常后,又开始打内存槽的注意,正好手上有个废笔记本主板上有这个插槽,下一楼层就开始折腾

楼主:
下面是增加内存插槽和更换CPU及改善桥散热,还有折腾那个垃圾固态硬盘。主要记录一下维修之路,让自己长个教训,毕竟是业余的,不喜勿喷。
手上有个买来就几乎没用的坏固态,这是当时去售后更换的过的,没想到还是不行,后来过保了,就仍在一边,曾试着开卡,还是不行,也不知道这样扫描对不对,反正全是坏块

大概计算了一下,屏蔽了坏的部分

准备装系统,光是克隆,就运行了几个小时,卡的一一塌糊涂,最后还是放弃了

手上有个内存槽口一模一样的废主板

准备用这个刚参加工作时买的大号风筒吹插槽,怕快克990A搞不定

特地补了不少锡,本来以为好拆一些,结果为后期酿成大错

吹时吹下来了

还要花时间处理焊锡

感觉是干净了

上了一遍焊油

后来又用吸锡绳吸

感觉是焊好了

上机试验,凉凉了,报警

又准备用锡浆重新来一遍

发现第一次操作时,误烫了原来的插槽,才想着用铜箔纸垫一下

一顿操作,上机还是报警不识别内存

最后想到很久以前自己买过打阻值卡,一顿翻找,结果没有DDR3,都是老内存的

没办法,还是拆卸下来,不敢用风枪吹,怕把夹层导线干崩了。准备重新装新的插槽

第一次买还买错了,买成8mm高的,矮了内存没法压到位,后来又买了一次9.2mm的才对

后来新槽不敢大量加锡了,怕处理不干净,这次终于ok了

看看单桥的温度很高,有些烫手

CPU凉凉的

内存温度还可以

本来也买专门的散热片了,结果卖家把货发丢了。算了,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本来想整体替换掉原来的散热片,无奈黏的太紧,没敢用力

还是直接贴上去算了,这个导热胶带导热系数一般般,卖家说是黏LED灯条用的

这三个地方就是折腾的几个点

后来又把CPU更换成i3  2120手上只有这个,比原来的G2020应该能强点,真的不想再花钱了。

最大功耗时50多W

正常看视频时36W左右

再测单桥温度,比原来低了一些

但测侧面,还是有点高,散热胶带确实导热不行

CPU温度也还可以

煲机,没问题

网友:
折腾的好,点赞!
我这有个联想的一体机,cpu也是G2020,不过内存是4g,平时不开机,也不大用。比你这个漂亮点

网友:
价格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折腾起码升值一倍了

网友:
联想老机还凑合,现在的机器越来越差了
买的新机,想再加个硬盘都没电源接口多一个给你用。

网友:
固态不能用机械硬盘的坏道工具扫描的,啥固态用那个工具扫都会显示有坏道。

网友:
还有就是4电脑40多度的温度是正常的,原装散热器压这种45w的u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佩服  膜拜  这么折腾幸好自己折腾,要是送修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买电脑100元是不含邮费的价吧,毕竟这机器可不轻?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体机,不过cpu是焊接在板子上的,想换手工不行啊。

网友:
价格美丽,技术了得。

网友:
点赞楼主好手艺,共享实操经验!

网友:
你这手艺还是业余的?老好了。
我才是业余的,就一把电烙铁和两个万用表。

网友:
老大,折腾回来弄个看片机么?这配置不值得花这么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