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E580把主板的插头都拔下来在安好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1-09-30):
本来想看看南桥在哪里,把主板所有插头都拔下来了,螺丝都卸了,也没把主板拆下来,因为还有键盘的排线连着,涂点硅脂,就又安装好了,开机就亮几个指示灯,风扇转几圈,没画面,大概过30秒,指示灯都熄灭了,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内存插拔下,金手指擦下,不行就送修,自己修越修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拔下,金手指擦下,不行就送修,自己修越修越坏

不相信售后的人

楼主:
两个内存插反了,换换就可以开机。台式机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内存插反了,换换就可以开机。台式机也有这个情况

内存哪会插反啊,插反就烧了!明显是金手指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哪会插反啊,插反就烧了!明显是金手指脏了

两条内存,插错位置,就不开机,换了位置就好了

网友:
1、拔掉电源插头、硬盘数据线及其它外设连接线,
2、取下主板电池,短接主板电池座上的+ —极放电后,再装上主板电池。
3、取下内存和显卡,擦亮它们的金手指后,再装上。
4、插上电源插头,用只保留电源、主板、内存、显卡、显示器、键鼠,以最小系统启动电脑,一般应可恢复。
5、如仍不能启动,则用排除法,逐项排除电脑的故障部件。

补充内容 (2021-10-8 08:00):
最小系统可以正常启动后,主板再接上硬盘及其它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哪会插反啊,插反就烧了!明显是金手指脏了

两条内存频率不一样  有的主板 吧高的插1 低的插2 就不开机 换过来就能开机   因为可以吧高频率的降低频率运行  而低频率的不能被高频运行

网友:
什么机器?至少上个图看一下啊!

网友(2024-01-31):
换机器一样样试试,再确定什么坏了。

网友:
上图看看配置怎么样。

网友:
看来两条内存不一样啊,一般把性能低的内存插在第一个插槽,性能高的降级使用,如果性能高的插在第一个插槽,性能低的需要超频跟上性能高的,如果跟不上,就自检不过,开不了机

网友:
开不了机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A:
内存哪会插反啊,插反就烧了!明显是金手指脏了

人家说的是位置反。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