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BMPC4K电影机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1-09-30):
  前不久花了3500大洋入了台BMPC4K电影机(《入手大号行车记录仪,Blackmagicdesign BMPC4K电影机体验》),前两天忍不住把它拆了,当然没拆的太彻底,毕竟也是3500大洋的东西,万一拆坏了得心痛好久。。。。。。

  拆解还是比较简单的,把前面板下图上下边四个螺丝孔对应位置的橡胶板揭开一点用T10梅花螺丝刀拧开螺丝就可以拆下后面板总成(当时比较紧张没好多照片忘了拍了,所以没有后面板总成的照片)。需要注意的是孔比较深,要用50mm以上长的加长批头,不然够不着螺丝。

  拆下SSD卡槽,拆掉所有连线,拆下主板上四颗螺丝,再用尖嘴钳拆下SDI接口上的螺母就可以取下主板。可以看到主板上密密麻麻的元件,另一面忘拍照片了(糗)。右边灰色的导热垫片下应该是处理器,这货就负责处理4K视频的海量数据。

  拆掉主板后外壳正中间是传感器,没敢拆。传感器背面使用半导体 制冷片对传感器降温,再用的导热板将热量导出到厚实的铝合金外壳,以确保传感器长时间工作稳定不会过热。为此外壳在工作十几分钟后温度高达40多度。

  下图传感器上面的连接器应该是传感器到主板接口,海量的数据就通过这个连接器传送到主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时紧张的很,拆完就抓紧装回去了,还好还能开机。

后续维修排线: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283-1-1.html

网友A:
便携又专业,我还以为用的是CF卡,竟然是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又专业,我还以为用的是CF卡,竟然是SSD

就是看上这货用SSD才买的,手头有两块闲置的SSD,正好可以用。要是BMPCC4K就比较麻烦了,要用专用的存储卡,光卡就大几千,玩不起。

网友B:
至少是一英寸感光片起步,要是像理光可更换小镜头更好,大变焦比只需带单颗镜头,定焦画质好轻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是一英寸感光片起步,要是像理光可更换小镜头更好,大变焦比只需带单颗镜头,定焦画质好轻便。 ...

这玩意不止一英寸底

网友:
这玩意当年记得得20000左右来着还是多少来着,当时给配了几张闪迪至尊超级速480G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是一英寸感光片起步,要是像理光可更换小镜头更好,大变焦比只需带单颗镜头,定焦画质好轻便。 ...

APS-C画幅,佳能EF卡口,可以转接其它卡口镜头,另外好像有3/4系统接口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APS-C画幅,佳能EF卡口,可以转接其它卡口镜头,另外好像有3/4系统接口的版本。 ...

Bmpcc是4/3接口的版本,但传感器是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