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有惊无险!第一次修排线,3000多大洋差点成砖。BMPC4K电影机拆修

楼主(2021-09-30):
  今天孩子学校开运动会,想带着前阵淘的BMPC4K去录录视频,测试设备时发现18~135STM镜头不能对焦不显示光圈信息,适马17~50可以对焦同样不显示光圈信息,因为前两天拆过(刚发了帖子《BMPC4K电影机不完全拆解》),所以猜测可能镜头触点的排线没插或插入后没锁紧,于是动手拆开准备看一下。拆机很顺利,毕竟刚拆过,没想到拿机器时没同时拿住背板(上面的屏幕和开关等操作按钮),背板掉下来把其中一根排线扯断了,然后当时心里就一凉,再按开关果然没反应,这回板砖真变成板砖了。

  下图是断掉的排线,这玩意能搞到配件的概率几乎是0,而且第二天还要用,于是只能死马当活马再抢救一下。幸运的是这货不像手机排线那么细,还算有一定的宽度,感觉大概率能搞定。

  先用刀片刮出铜箔,因为线间距小焊接时相临焊点容易短路,所以相临导线刮开的位置错开3到5毫米以降低焊接难度,下图是焊接好一端的飞线。因为是第一次搞排线,没经验,花了N多时间才搞好。

  另一端同样处理,难度比焊另一头大一些,花费的时间也更长。

  焊完后测试所有线都通且没有短路,上胶带固定。

  装好试机一次成功,3500大洋回来的感觉真好。另外镜头信息不显示及18~135镜头不能对焦的原因和猜想的一样是排线没锁紧,重新插好排线并锁紧后镜头对焦正常,光圈信息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恭喜恭喜啊.....

楼主:
真是惊喜交加,还好抢救回来了,不然真要心(能)痛(换)好(新)久(的)。

网友A:
失而复得,喜极而泣,无一个毛孔不畅快,我说得对吗?

网友:
还好修好了,这货新的价格要两万多啊,专业设备就是不一样,连排线上都是LOGO。

网友B:
可以拍多久啊这么贵

网友:
焊这种要心细要静下心来才行,你厉害!

网友C:
排线插好后如何将排线锁紧?

网友:
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插好后如何将排线锁紧?

排线座大多都有锁紧卡扣的,我这是装的时候忘了锁紧卡扣了或者当时没压好,之后因为震动什么的松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拍多久啊这么贵

电池全新时号称1小时,目前我这台机器约半小时左右。用外部供电时看硬盘容量,我现用的480G的硬盘,录制4K视频时RAW格式约能拍36分钟;ProRes HQ约1小时20分钟;Prores 422约2小时;ProRes LT约2小时50分钟;ProRes Proxy约6小时25分钟。如果是1920x1080分辨率的,录制时长大约可以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而复得,喜极而泣,无一个毛孔不畅快,我说得对吗?

完全正确,二个多小时挣了三千多块的感觉!!!

网友: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专用工具来对付这个。手工焊接的话,感觉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粗手粗脚的,焊好了一根弄坏了三根

网友:
不怕,现在是定制时代

网友D:
真是悲喜交加  这种排线断了用斑马线修会不会更好操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悲喜交加  这种排线断了用斑马线修会不会更好操作些?

用斑马线怎么修复?求指导,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斑马线怎么修复?求指导,学习一下。

我也只是以前在笔记本键盘上用过,这个也只是个想法,没实践过

网友:
有一次飞球机机芯排线,眼珠都快掉下来,拼夕夕上面一查4块包邮,只要是两头卡扣类型的还是先网上找找看,

网友E:
我们修手机经常搞这些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修手机经常搞这些细活

修手机的都是高手,我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