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请问大佬这款SanDisk U盘选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1-09-30):
请问大佬这一款U盘用什么量产工具,附一下工具的路径

网友:
闪迪好像没有工具啊。

网友:
没坏的话将就用吧。

楼主:
已经坏了,被读写保护,无法新建无法格式化,就剩量产工具这个途径没用,希望大佬给个方法

网友:
先看主控品牌

网友:
应该是自家主控,没有量产软件......

楼主:
真没救了么,在线等待大佬支招

网友:
sandisk的主控是自家专用的,只有他们自己能量产,找客服换一个吧,数据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