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电压力锅E120210331

楼主(2021-09-30):
20210331 周三 晴天
    早7点起,8点来门市,无活,玩,一上午没活儿,将昨天到的件分一下,装在各自应该到的地方,

    一时间,我的电容库存又增了不少,满满当当啊,

    开关,插座,半导体也都各自归类,最后想修那表,发现就剩下一个簧片了,基本上没法修了,

    9点半多,正找一个塑料袋装按钮开关之类的往盒子里放的时候,看见那大傻子

    (就是之前说过的那穿蓝色长衫,跟一个邮局筒子一样的家伙,大高个,傻不愣登的,

    貌似是我学姐的哥,又来了,还是问我修电水壶不,

    我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但是语气上没啥不妥:“你上一次不是来问过了吗?修啊?”

    (上次是他上午问了,下午我就修一个24V的车载电水壶,蓝色的那长筒子的,有印象吧,

    还以为是他介绍来的呢。其实是这位第一次失信,这次又来问,所以我白楞他)。

    他说,回去拿去了,让我等着,于是,我又傻等了一天没见着他再回来。

    他走了,我什么也不敢干了,一会他要是来了,我怎么办?还得收拾桌子,

    于是,收拾一下玩手机吧,可是,L等不来,R等不来,都11点了还没人来呢,

    我不管那么多了,继续拆,昨晚就开始拆那断裂的电路板了,就是那发来的电磁炉板子,

    只能拆件,没想到,件都很丰满,那管子虽然是sgw25N120,

    实测没有阻尼,根本测不出通断来,只能给GE之间送12V,然后测CE通了,但是反向测EC就不通,

    (以前测其他MOS之类,通了之后,正反都应该测通。至少是双方面都有阻值了)。

    3个电容进门的那个是白色的3.3UF的大方块,后边的3.3UF和0.27的俩电容是蓝色的类似CBB那样封装的大长腿。

    还有大线圈,比一般的大线圈的铜线更粗更直径大,沉。

    难怪呢,这板子至少也得一斤多,何况还有工频的电源变压器。

    拆完,差不多12点了,回家,无意中看到咸鱼上,小煤窑那边认识的老朋友红蜘蛛,

    正处理7个管子,2个6F3,3个6U1,还有1个1B2,1个6H2,

    要知道,现在6F3这个电子管因为炒作,最便宜17-20一个,有的都卖到好几十了,

     这玩意是三极管加五级管组合,也就是一个管子就含有低放和功放两级,

     一个管子就可以组成一个功放。正好俩,可以做立体声。

    至于6U1,也是复合管,三极管加七极管,这玩意好像不适合做功放,

    但是可以做收音机的混频本振,等于是6A2和半个6N1或者多半个6G2的三极管部分。

    1B2是个二五管,直流灯丝管,一截电池就行,

    我有1K2,2p2,2p3这几个,没有这个,算收藏吧,最没用是6H2,检波管。

    这7个管子才30包邮,不是不值,于是,也不等那两位了,

    唉,梳子不足与谋,一个你说什么都是无所谓,跟你杠,要么不想再投钱了,要么够用了。

    一个是纯不想花钱,上次红蜘蛛卖一堆管子,50包邮,应该值得,

    对于我没用,但是对于这俩,或许用得上,好几个6P1好几个6N1之类吧,

    回来再倒手也不会亏多少,自己用也好啊,现在炒的那么贵,这些平均起来一个也就三四块钱吧,

    结果,一个还是可要可不要,一个犹豫了一阵又想跟我对半掏钱拼一次,

    可是管子是单数的,你说最后怎么分吧?我以为他自己买了呢,

    结果,后来好几天后一问,没买,打算再看一眼,结果,去了一看,人家出手了。

    所以,这次,我不让了,你们爱要不要,人不为己,舔猪蹄咩,买了再给他们看图片。

    下午3点多点来,无活,随便玩点什么打法时光,

    后来来个女的,修九阳电压力锅,说是不加热,问我修多少钱,

    我说,不换件20起步,换件另说,这位死心眼子,非逼着问换件多少钱?

    你让我怎么说,我知道换什么件啊?我说看情况呗,这个哪有准啊?

    她还是逼着问,换件多钱,我没法,只能说,换板子的话,肯定问你意见,

    其他小件,不值钱,花不了多少,她还问,换件多少钱,我说,小件不超过十块钱,行了吧?

    (试机E1,这毛病说大小。还不是自己的事啊。)

    于是,她说了,修吧,意思是,花二三十修修就修,话多了不修了,我说行,

    于是,拆开,发现曾经换过电源口,因为是半吊子换的,

    座本身带焊接的线,而另一头是跟机器的线一根根拧起来缠黄胶带,典型的电工干的活,

    (不排除是东边那老头给修的,他骑着电三轮,路边等活,不可能焊接,只能干这个)

    我问这玩意修过吧,她不承认,非说没修过,我说难道出厂就这样啊,

    她说不知道,反正没修过,我说着口也不对啊,锅是黑的,口是桃木色的,

    她后来想起来,说换过一个口,记不清了(瞪眼说谎)

    我准备进一步修,她不等了,走了,说接孩子来拿。

    我终于放心的修了,满以为是压力开关的事,测两层压力开关什么事没有,

    为安全还是用砂纸蹭蹭,然后试机,还是e1,于是查手机,这才发现,E123都是传感器的事,E4才是压开的事,

    于是,开始查,发现从上面下来根双蓝线,这锅又是那种锅盖带翻盖的设计,不可分开的那种。

    记得那次修过的那接线的,那老太太不是胆小怕崩着吗,有印象吧,前一阵。

    类似的设计。好像专门给我们设计的来钱活。

    实测这传感器无穷大,看来毛病在这了,拆锅,不容易,下面看不到什么,

    拆上面,拆下拧的把中间一个螺丝,撬它的盖子里边还有俩螺丝,拧下,下面还有俩慢丝,

    这样,锅盖跟连接的塑料部分分开了。塑料部分朝下的一面还有3个螺丝,合页部分还有俩螺丝,

    拆开,撬一下,上下分开,里边是一个带铁片的微动开关,转动到某个位置,开关闭合,识别为锅盖到位。

    就是在合页处,蓝线断了一根,还不是这次断的,是被修过,

    因为合页那里少一个不锈钢沉头快丝,这线在合页附近接过,拧一块的,

    也不缠胶带不保护,直接拧一块就完咯。下面锈断了,只好再次接线,焊接,热缩,

    然后临时装好上边,试机,正常加热了,可是,线短,只能又加了一段,

    等于又多俩接头,热缩,焊接。最后装好,试机正常,唉,总算修上了,这么麻烦,历时一个多H,

    打算收30,按说不多,为了好说话,准备了几个件,对这样的,不能不防,

    你说30,我看看你换了什么件,不能没有准备啊,

    所以,继电器,微动开关,电解俩,电阻一个,这个拿件砸也不是不值10吧,

    后来就是玩,给即将发货的管子准备一下理论知识,下载图纸,打算做个变压器,

    但是手里的变压器不大,改造没意义,算了。

    17点50前后,那女的来取锅,扫码付款,我说给30得了,她也没问什么,直接扫付我给试了试,拿走了。

    2021年3月31日17:57:563

    又是玩,天黑归2021年3月31日19:58:21

网友:
这日期严重对不上啊,现在都2021年10月1日了

网友:
  她还是逼着问,换件多钱,我没法,只能说,换板子的话,肯定问你意见,

什么逼啊

网友:
国庆节大放送啦

网友A:
修不修的,就好比电动车轮胎,修一次十块二十的,换一条才几个钱,修俩回值当换一条胎了

网友:
我去年买的美帝压力锅都是不可插拔的电源线了

网友B:
九阳E1码,很多时候就是盖子里那个微动没按到底。我是直接把两条线对接,永远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阳E1码,很多时候就是盖子里那个微动没按到底。我是直接把两条线对接,永远连通。 ...

那就失去安全保护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修的,就好比电动车轮胎,修一次十块二十的,换一条才几个钱,修俩回值当换一条胎了 ...

电动车记得补胎好像5块钱吧。现在涨价了不清楚多少,肯定不超8块钱

网友C:
你这开关和继电器啥得就不要写进来了吧,观感不好。

网友:
修理东西一步步走来。咋们这边上门维修80起步

网友:
电压力锅不加热是哪里的问题?非加热盘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开关和继电器啥得就不要写进来了吧,观感不好。

没啥吧,好多人只认换件的钱不认维修技术的钱,你给别人解决了问题,收这点钱不多啊,不亏心。

网友:
这锅应该不超过200块钱。你说换个件100多,肯定就不修了,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总算敢开口要钱了,30也不多,拆装就费事,以后就这样收,别老白干。

网友D:
已过半年了,不容易
0301--10+55+40
0302--10+20+40
0303--0
0304--2
0305--0
0306--0
0307--0
0308--0
0309--0
0310--45
0311--0
0312--30
0313--10
0314--5
0315--10+5
0316--25+5
0317--5+10
0318--0
0319--20
0320--5
0321--20
0322--2+5+10
0323--20
0324--0
0325--0
0326--10+5
0327--10
0328--20+10+15+2
0329--10+40
0330--15
0331--30

------
3月全月合计:576

网友:
请问电压力锅可以换别的品牌锅胆吗?

网友:
收30不多,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过半年了,不容易
0301--10+55+40
0302--10+20+40

老张你的会计要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