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这个100a的德力西空开是不是假货

楼主(2021-10-01):
零线一边全部烧糊了,就干脆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拆开就是两个触点加弹簧,那个电流检测的线圈和那个灭孤器没有啊,难道被烧融化了,也不对吧,电流检测那个铜线烧不化

网友A:
德力西的便宜些,我是坏了换了正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的便宜些,我是坏了换了正泰

同样规格的空开,正泰比德力西便宜多了,长三角这边很多做设备的都喜欢用正泰,主要还是价格便宜,质量也马马虎虎。

网友:
其实电流都100A级别了,建议使用塑壳断路器,常规的空开体积太小,发热时很严重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空气开关,应该就是普通断路器(功能相当于刀闸),不带电磁脱扣和热脱扣功能。

网友:
啊!如此简陋的空开。假货一个

网友:
麻烦你看看他的产品执行标准,不要用外观来判断产品类目

网友:
没有线圈和灭孤器就不是空开了,就是普通的断路器。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叫隔离开关,就是不带负载情况下断开电源,如果正在负载电流状态拉断它就会烧掉,就算空开最好也在无载下通断,不然烧掉就是常态了。
负载电流切断还是主要靠设备本身的开关,譬如电磁炉/电饭锅/热水器等要用自身的按钮关机/开机,大功率电机类电器就需要磁力启动器了。

网友:
德力西都成杂货铺了 什么都做 墙插座 电焊机 电动扳手 锂电钻 还有万用表

再过一年就成南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规格的空开,正泰比德力西便宜多了,长三角这边很多做设备的都喜欢用正泰,主要还是价格便宜,质量也 ...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
我是坏了德力西,x宝买替换品,两者价格差不多,但是坏了德力西就不可能再买同牌子的了,就买正泰的替换了
,实际正泰淘宝价还比德力西贵个几块

网友:
这明明是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能力,不是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