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上古时代电器

楼主(2021-10-01):
什么东西不知道,年代应该在95年之前,上海电话8位数是95年开始的。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贴片电阻啊

网友:
看到3358了,天线信号放大器。

网友:
电视天线放大器

网友:
电视机天线,带调节灵敏度的,以前修大屁股的时候还经常给捎带修这玩意,后来拆了不少那开关还行,

网友:
1993年左右,买创维彩电就会配一个天线放大器,当时3358吹上天,一般射频电路是用的三极管是9018或18XX,型号忘记了

网友:
当年也买过一个,试了一下还不如原来的信号,最后送人了

网友:
当年的001天线假货泛滥

网友:
3358,当年有源天线大都用这个。

网友:
放大天线,我92年卖过

网友A:
所谓的雷达天线,调节开关是将环形天线(有的是由嵌入弧形塑料件边框的导线构成)与拉杆天线的各种串并联组合试验,选效果好的来用。

网友:
玩过3358和UPC1651的人已经不年轻了。

网友:
这个upc 3358,我有过,元件还在。真的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雷达天线,调节开关是将环形天线(有的是由嵌入弧形塑料件边框的导线构成)与拉杆天线的各种串并联组 ...

大约86年左右见过这玩意,带放大器的室内电视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