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lin系统的控制盒上 只有RESET开关 没有"急停" ?

楼主(2021-10-01):
看原理图  应该是个复位开关,感觉不好

"急停开关"才是工业机的标配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Marlin有没有暂停控制?
纯新的新手
完全没有接触过3D打印机

知道的TX给说说

假期的任务之一  是完成人机界面控制盒的制作
以前高价买过1个急停开关  还没用过呢

网友A:
这东西又没啥好急停的,再说都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又没啥好急停的,再说都是步进电机

mach了解下

网友B:
当时用雕刻机,想急停,就按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用雕刻机,想急停,就按排插

这是断的哪路电?

网友:
marlin有暂停指令

楼主:
但没有和硬开关绑定吧?

只是G代码中补充了定义

网友C:
没留意有没有专用的急停,不过可以用断料检测当急停,如果觉着还不够急就加上断电续打,直接断电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留意有没有专用的急停,不过可以用断料检测当急停,如果觉着还不够急就加上断电续打,直接断电完事 ...

作者一开始就没把急停考虑进去   当然和GRBL也有关系
断料检测、断电续打这些也是后来附加上去的

MACH显然要专业的多
作为一个CNC机床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留意有没有专用的急停,不过可以用断料检测当急停,如果觉着还不够急就加上断电续打,直接断电完事 ...

狙兄试过没   断总电源?    会不会对板子有不利?

我打算先留个自锁开关上去
本想在盒子上放个无锁开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狙兄试过没   断总电源?    会不会对板子有不利?

我打算先留个自锁开关上去

没试过,到现在屏幕都没搞呢,不写eeprom断电没啥影响,各种diy不都是断电完事么,也没见谁搞个关机键

主要是续打,没怎么研究,只是知道可以,检测到断电后保存现场数据实现续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到现在屏幕都没搞呢,不写eeprom断电没啥影响,各种diy不都是断电完事么,也没见谁搞个关机键:ti ...

用的哪个上位机软件?

羡慕已经可以打印了 我是八字还没一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哪个上位机软件?

羡慕已经可以打印了 我是八字还没一撇呀

Simplify3D,调试阶段的话pronterface,Cura也试过,个人感觉还是Simplify3D顺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