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充磁?

楼主(2021-10-01):
石英挂钟必须1.5v电池才能走动,想用1.2v充电电池就不走,用2节时倒是能走,就是快好多,加2极管降压到1.5v也是每天快4~5分钟,测电流发现1.5v电池时,通电开始有0.25ma稍后变为0.2ma,用2节1.2v电池时调到0.25ma时可以走动但是快,调到0.2ma时就不走,不知何故?
后来发现用1.2v电池时电机转子在跳动但是不能驱动齿轮,而将钟转过某角度或平放时就能走起来,貌似驱动力不足?会不会是电机转子磁力衰减?就用强磁铁在转子位置贴了一下当作充磁,结果还真见成效,挂起来走的很好,试了24小时跟原来一样准确。

网友:
是个思路啊,哈哈

网友:
你需要拆出线圈,抽出1/10线圈,但是线圈非常细,要非常小心

网友A:
不要拆线圈了,你把中间那个一直在转的指针拆掉再试试? 拆掉能减少一些电流,应该就能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线圈了,你把中间那个一直在转的指针拆掉再试试? 拆掉能减少一些电流,应该就能转了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线圈了,你把中间那个一直在转的指针拆掉再试试? 拆掉能减少一些电流,应该就能转了 ...

这样还真行,点赞

网友:
拆了秒针,,就不需要克服秒针由6点钟至12点时的阻力,,省电了,,电池耐操了

网友B:
蛋糕盒子,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糕盒子,哈哈哈哈

现在街边那些租金昂贵的店铺多是药铺和蛋糕铺,所以蛋糕盒子也跟药盒子一样结实豪华,正好钟壳/玻璃/字符盘都降解了,就把蛋糕托盘画12个点,安上钟芯和指针,扣上盒子连玻璃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