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4g摄像头怎么才能用

楼主(2021-10-01):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用哪个软件能用。恢复出厂就提示4g模块检测成功,4g网络连接失败

网友:
这个要插手机卡的吗?

网友:
有可能sim卡欠费或接口坏了,试试网络连接。电脑监控软件可以去海康下载,ivms-4200

网友(2022-10-18):
软件好像叫尤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