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的康夫电吹风电机

楼主(2021-10-01):
封口机上面的抽真空设备坏了,其实就是一康夫电吹风去掉发热芯改造的,电工拆了电吹风发现电机不行了就整个扔了。我把拆散的电吹风捡了,就拿了电机,回来用表测量,定子两绕组都是41欧,转子各极之间电阻18欧,看开没坏,只是碳刷磨没了而已,有空去五金店买副碳刷就能修好

▲涡轮扇叶,轴上面还有个梅花状的卡簧,这个压进去就很难拆出来了。

▲电机上面有康夫的logo,妥妥的康夫电吹风电机,串激式电机好评。

▲电机输入处还有两个Y电容串接到外壳,扎带处还有滤波电感,这是大厂应该有的样子

▲电机铁芯上面有参数和日期,220V 120W,2019.04.03。

▲碳刷磨得只剩下弹簧了,毕竟封口机一开就是连续工作,碳刷过度磨损很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个康夫电吹风,用了几年了,没坏,也没有拆过。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换过电吹风碳刷,淘宝上几块钱好几副。

网友A:
不买发热芯回来组装个电吹风,这电机就得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买发热芯回来组装个电吹风,这电机就得吃灰了

去优惠购或PDD挑个便宜的,把这电机换上

网友:
康夫的东西普遍还行,比那些杂牌要好很多。

网友C:
碳刷磨尽了,换向器也剩不了多少了吧?

网友:
换碳刷接着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磨尽了,换向器也剩不了多少了吧?

换向器还很好,磨损轻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优惠购或PDD挑个便宜的,把这电机换上

便宜的电吹风功率不足,上这电机估计吹出来的风温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买发热芯回来组装个电吹风,这电机就得吃灰了

我想改个抽风机,给房间换一下气应该ok:lol:

网友:
没错是我不小心丢的,帖子发完归还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碳刷磨尽了,换向器也剩不了多少了吧?

某豆浆机这种情况才悲催呢。电刷还有换向器磨没了。

能坚持十多年也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豆浆机这种情况才悲催呢。电刷还有换向器磨没了。

难度大点是换个新换向器,或者简单点换转子吧。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吹风不错,风量大热量大并且各有3挡独立调节,使用多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源线还具长,貌似专供理发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豆浆机这种情况才悲催呢。电刷还有换向器磨没了。

碳刷太硬了吧?可能是碳刷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太硬了吧?可能是碳刷质量不好造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私自换的电刷型号(硬度)不对。

网友(2022-05-15):
引用 楼主:
便宜的电吹风功率不足,上这电机估计吹出来的风温度不够

哈哈哈哈哈哈哈配这种电机的电吹风,加热丝都是高功率,吹出高温很轻松,诸如此类的电吹风我非常喜欢用,吹臭袜子,臭鞋真是好用一批

网友:
理发店里面用的多

网友:
封口机是用电吹风电机,我以为是真空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