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不怎么好用的usb3.0分线器,供电不足?

楼主(2021-10-01):
这个HUB插一个移动硬盘(12V供电,3.5硬盘)正常,再插一个鼠标接收器就不停的断开重连,插网线不影响,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平板的问题,换了个电脑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玩意还能不能用了,买了也有四年了吧

网友:
买那种贵些的外接电源的,效果杠杠的

网友:
这货2.5的移动硬盘吃的住吗?有没有排除一下是否是外接12V的影响了?换个好点的12V电源试试?

网友:
你的键盘不清理下,你确定能下手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