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键盘手感真的那么好吗?被bilibili的UP主安利了

楼主(2021-10-01):
没用过机械键盘,不知道是否适合办公(财务,主要文字和数据输入),一直就听说机械键盘手感好,今天看了bilibili的up主视频,想弄一个试试。
大家推荐一下哪个轴合适?茶轴?青轴?

网友A:
用茶或者红轴,青轴按着有咔嚓声,会分散注意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茶或者红轴,青轴按着有咔嚓声,会分散注意力。

还有一个问题,我买一个机械键盘,是不是可以自行换轴?这样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轴。

网友:
第一块机械键盘 魔力鸭的,用了十年了现在

网友:
正经办公不要用,键程太长,打多了会累的,这东西就是玩游戏的搞搞的

网友:
其实我用了机械键盘以后很后悔,这玩意咔咔咔咔的,非常响,晚上玩的时候会很吵,我更愿意用那种薄膜键盘

网友:
和普通键盘相比,五到十倍的价格,能带来五到十倍的手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买一个机械键盘,是不是可以自行换轴?这样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轴。 ...

买支持拔插轴体的随便换轴

网友:
咔咔咔的吵死了,先问过家人同不同意先!!!

网友:
当年薄膜键盘发明出来的时候:薄膜键盘手感真的那么好吗?被xx杂志的编辑安利了。

要我说机械键盘唯一的优点就是寿命长,用一辈子都没问题

网友:
你问这些混垃圾堆的云玩家有什么用,不是说垃圾堆不能混,你TM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还游戏呢,这玩意就打字连起来按才有手感,具体好在哪就是回弹,玩游戏的场景是单键单按,遇到红轴可能误触,遇到茶和青可能有按下去阻尼过大的感觉,但习惯了也没问题。然后就是寿命,20年前7、80块的薄膜,能管5年手感,现在7、80块的薄膜,基本上1年半顶天,更贵的薄膜更好但何必?不要说你手上的没坏,首先这说的是手感好不是仅触发,其次缺少对比有的人感官迟钝就没感觉。

嫌键程长有矮轴,想换轴有可插拔的,但轴贵

凡事,先了解,再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买一个机械键盘,是不是可以自行换轴?这样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轴。 ...

轴是焊上去的,当然能焊下来换别的轴。先分清你原本的轴是大众型,还是特殊类的。换引脚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年初狗东找了个便宜的搞活动的买的,达尔优机械师合金版108键,黑轴混光!当时特价79买的,现在129!黑轴声音小,打字玩游戏还凑合吧!

网友:
8月,也下单了一个雷柏的黑轴,经常打字的还是用机械的好,薄膜的,而且时间一长手感差还有就是卡。
当然打字少的就随便吧,机械的可以买几套薄膜的,过个几年就换新一次了。

网友:
一个是弹簧,一个是橡胶
当然286到486 基本是机械
从586 开始出现电容键盘。
电容键盘的好处是轻 声音小 制造成本低低

网友:
个人感受不一样,自从用了青轴后,薄膜键盘我是回不去了……

网友:
长期打字更舒服得是X结构,就是笔记本上用得那种

一把好的老X键盘,卖得比新机械贵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知十万个为什么刷分小号四个
@safijadds @tmcent @sdfwssf @digitliferr  它的问题全是瞎编的,所以请 ...

关键他小号太多,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是他的!哈哈,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他小号太多,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是他的!哈哈,谢谢提醒!!

整个论坛都没有10个人,其他基本都是我小号

网友:
机械键盘输入时候的流畅感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