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联通TVS-473开机卡system booting

楼主(2021-10-01):
NAS故障,不清楚原因,除了官方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维修渠道,在这里把问题发出来,看哪位大神能给指点指点。多谢!

NAS型号:QNAP TVS-473
故障现象:开机LCD一直显示SYSTEM BOOTING
现象描述:
1 已经移除所有硬盘
2 HDMI连接显示器,显示器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3 LCD面板一直闪LAN红灯
4 尝试过按住RESET开机并长按15秒,STATUS和LAN都闪红灯,依旧卡在SYSTEM BOOTING

网友:
可能BIOS坏了:更新BIOS教程

网友:
再转一个

重新修复qnap的flash系统引导核心

    不管synology还是qnap机器,里面都有个flash芯片,这个flash芯片是用来装载核心启动的,如果这个核心系统损坏或出现错误那么你可能搜索不到nas的ip地址,或者可以搜索到ip地址但是却无法进入系统,或者你的nas很不稳定比如经常断线或者无法更新固件等。

     而在这方面群晖又一次败在了qnap脚下,群晖官方并没有放出如何重刷flash固件的方法(注意这里和出厂化设置和重装系统是不同的概念),如果你nas搜索不到ip或者进不到系统那么群晖的话你只能返厂(之前群晖的固件门就是因为用了劣质flash芯片导致无法开机,全球1000多台机器返厂),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如果过了保修期那么恭喜你这nas就算废了;而qnap的话可以轻松帮助你解决问题。

今天这个方法适合qnap的 Marvell CPU系列的机器,x86的另外的方法。这方法是qnap官方出的,可是官方都是e文,这里根据自己的实际操作来告诉大家怎么重刷。

第一步:
首先你需要一个可以刻录的光盘或者空的u盘

然后针对自己机器的型号下载qnap的live cd  iso镜像文件,下面是镜像地址。

       a. TS-110, TS-119, TS-210, TS-219, TS-219P        ftp://csdread:csdread@ftp.qnap.c ... _live-cd-2009-09-24(TS-110&119&210&219&219P).iso
      b. TS-410, TS-410U, TS-419, TS-419U
        ftp://csdread:csdread@ftp.qnap.c ... _live-cd-2009-12-09(TS-410&410U&419P&419U).iso
      c. TS-x119P+, TS-219P+, or TS-419P+

        http://us1.qnap.com/Storage/tsd/live-cd-2010-10-08.(TS-x19P+_Recovery).iso
         d. TS-112/212/412/412U/419U/419U+
        http://us1.qnap.com/Storage/tsd/live-cd-2011-03-02(TS-x12_412U_419U_419U+).iso
        e. TS-119P II/219P II/419P II
        http://us1.qnap.com/Storage/tsd/ ... TS-x19PII_USB30.iso

这个iso镜像是用来引导你进入linux核心的,用linux下面来为你的nas恢复flash

然后把下载下来的镜像刻录成光盘或者直接写入到u盘里面,只要能引导启动就可以了。

可以用UltraISOPortable这个软件来直接写入到u盘里面。

第二步:

然后重启电脑用光盘或者u盘来启动,记得在电脑的bios里面设置为光盘或者u盘启动为首先启动。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这个iso并不是支持所有主板,表现在可以正常引导到linux界面,但是后面加载程序的时候会错误,这个时候并不是光盘的问题,而是和你的电脑不兼容,我自己本身的笔记本就是这样,换了台式机就没问题了。)

1、启动后进入下面这个界面

然后选择QNAP System Linux Live CD 回车

2、进入了程序加载界面,这里什么也不用动,直到最后出现Qnap-system.technology login:

(注意这里不需要登录,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第三步:把nas的硬盘拆下,然后nas用网线直接和上面用光盘启动的电脑连接,注意如果你nas有2个网口那么请用第二个网口,如果第二个不行的时候再用第一个;

然后用牙签按住机器后面的出厂化设置按钮RESET键,再按开机键,直到听到滴滴两声的时候放开,这时候就不用去理他了,直到10分钟后应该就搞定了,如果不放心那么延长多几分钟吧,正常中间会听到滴的声音,后面还会重启nas,直到状态灯变恒绿色;反正不用去理那么多,中间过程都不要去理他了,反正10分钟后再拿到电脑试一试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你nas之前非正常关机的话,一通电就会开机的,这时候先不接电源,按住出厂化设置按钮,然后再打开电源,nas就自动开机了,直到听到滴滴的两声;还有一个判断是否刷机成功,就是10分钟后按住关机键,像正常一样关机,如果能正常关机那么刷机应该就成功了,注意这里的关机时间比较长,需要2-3分钟时间)

这样flash就算重新刷机成功了,但是flash版本很低,这里我们需要再升级一次

第四步:升级flash核心固件

1、先下载最新的flash核心固件,在qnap里面Marvell CPU的型号的flash只有16MB

下面是3.6.1的固件下载地址,大家根据自己机器的型号来下载

http://wiki.qnap.com/wiki/NAS_Firmware_Update_When_No_HDD(s)_Installed

2、开始升级固件,注意这时候不要把硬盘插上,只需要一个空机器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刷机成功后版本号还是3.1.2的,固件还是很老的

右键你的nas,选择更新系统韧体

如果管理员账号和密码,默认是admin   admin

选择你刚才下载下来的那个flash固件

点击开始更新

漫长的等待,这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中间有时候会出现百分比不动的情况,这时候不需要理会继续等待

到90%的时候会显示重新启动中,说明已经升级成功了。

最后后挑出一个框框显示:更新系统软件已经成功的完成

状态那会显示:更新完成,然后点击关闭按钮

再QNAP finder搜索下你nas的,看上面显示版本号已经是3.6.1了

这里升级固件可以直连你的pc或者链接路由器都可以

上面步骤完成后如果没刷机成功,那么可以重复多刷几次试一试。

这第四部可以支持不需要硬盘直接升级系统,比如机器版本号比较低,认不到3t的硬盘,而手头有没有低容量的硬盘,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flash固件升级到3.6.1后再接上3t的硬盘这样就可以解决了;还有如果刷好后,还是显示旧版本固件,那么再重启一次nas就好了。

后语:这里体现了qnap很人性化的一面,我们知道nas的启动完全是靠这个flash芯片来引导的,实际是你破解了这个芯片那么你自己组装的主板都可以安装qnap系统(听说之前国内有个牛人破解了,还diy了主板出来,强悍啊),当然你主板的cpu 内存 网卡等都要和qnap机器一样才行,这样才有驱动的支持;

这个flash芯片正常情况下出问题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常年运行后就难说,毕竟里面也是个linux软件系统来的,并不像bios一样底层的东西;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那么返厂时间是非常的长了,论坛也有个坛友群晖的机器返修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就看你的耐性了,保修期内还好说,保修期外任何厂家都会痛宰你一笔的,这是肯定的。而qnap能让出问题后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让你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这和他支持你在机器出问题后怎样快速备份数据是一样的道理,这才是正在人性化的一面,而不是华丽的外衣披着狼皮。

这里面还有个小细节,就是刷机的时候并不需要你插上硬盘,这样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刷机的过程会损坏你的数据,所以放心去刷吧!而群晖有个出厂化设置可以重装系统,但是需要你插上硬盘,这里的危险性没人能预料的。

好了希望文章对大家有帮助,欢迎拍砖。

网友:
过路者,不懂。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帮出主意,
不过上面的方法都用不了,因为开机之后连BIOS这一步都进不了,等于硬件自检都没过

网友(2025-04-05):
相同问题,求解救

网友(2025-06-17):
本身主板故障了.

网友:
我有台453的机器,一直就是网络连接不稳定,有时候可以使用2-3天后就出现网络连接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