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一下 得伟的701有没有用过的说说感觉怎么样,容易出问题吗

楼主(2021-10-01):
得伟的701有没有用过的说说感觉怎么样,容易出问题吗,我买来主要是玩玩的,也不经常用,还有这款怎么辨别真假?

楼主:
听说得伟的开关坏了要换整块版?

网友:
得伟的机器还是很耐操的 假的不多见吧 翻新组装有的  主要是电池假的多 家用玩玩没问题的 我的一年多了 光亮如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得伟的开关坏了要换整块版?

对,主控开关一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得伟的开关坏了要换整块版?

没那么容易坏,放心使用

网友:
得伟的产品还是很耐艹的,12V的701大小适中,把玩,家用都可。
闲鱼上如果没有熟悉的商家还是尽量不要碰,淘宝的工具控,越洋小子,或者得伟旗舰店,这些都是可以放心买的。

网友A:
不如入手锐奇的72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入手锐奇的7212!!

都够上 最新款锐奇 722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