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BX500 1TB SM2259XT量产试验

楼主(2021-10-01):
前天有个客户,换电源的时候没把模组电源的SATA电源线换掉,成功干掉了一个BX500 1T和一个西数2T红盘,想恢复数据于是我上亚马逊买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BX500搬板,搬好之后能读,但是掉了一两次盘就再也读不出来了,联系客人以后就量产,重新开卡

外观这样的

2259xt+2xNX894,查了一下ID 2C,D3,1C,32,C6,00

那就去下载工具呗

短接这两个进ROM模式

没啥看头,垃圾QLC

其实一开始根本不用搬板,这里的5V保护隔离管/稳压芯片干掉,飞个细线就能用了,绕了一大圈

搬板的好帮手

另一个西数的也是差不多,一个保险烧了,一根细线飞过去满血复活

谢谢观看

网友A:
N28A应该上2263XT或者2262EN 这样速度好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28A应该上2263XT或者2262EN 这样速度好很多吧

硬件没动,只是对调了两个盘的颗粒然后量产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N28A应该上2263XT或者2262EN 这样速度好很多吧

关键是你要拿来62 63支持qlc工具啊

网友B(2021-12-27):
大佬我这个硬盘。掉速,能分享一下你的软件,我量产一下吗????我吧网上能下载的都测试了,都不能用

网友:
老板这开卡软件不错,全汉化的,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这个硬盘。掉速,能分享一下你的软件,我量产一下吗????我吧网上能下载的都测试了,都不能用 ...

我有
全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