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真有效值!优利德UT136B+ C+最大的痛!

楼主(2021-10-01):
136B+  C+  性价比比较突出,没有真有效值成了最大的短板!虽然大佬有增加真有效值的改造办法,但是对主板动大刀始终不是个良策!也不是谁都有能力改造!唉!期待优利德能改进吧!
测试是220市电接可控硅调压器,负载是白炽灯。测量灯泡两端电压!显然,136不靠谱!

网友:
改了,那这表又增加可玩性
不改,买个便宜炮灰,凑合代替吧
换个角度想想,双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原来的壳子和件搞搬板,还能顺便做更进一步改进,rms,外基准,分压阻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原来的壳子和件搞搬板,还能顺便做更进一步改进,rms,外基准,分压阻排……
...

个人改玩玩可以,用的话,也不是谁都会改!这个还是厂家改比较合适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改玩玩可以,用的话,也不是谁都会改!这个还是厂家改比较合适  哈哈 ...

厂家应该是不会这么改进的,厂家的销售策略。
一般的外行是不会在意是平均值还是真有效值的,没有改的需求。内行对于这种程度改动应该不成问题。况且我给出的方案基本上(除f101和f15/17b+)是免校准的,只要没有乱动原校准电位器就不会有问题。实际上校准才是改rms后diyer的最大障碍,采用1966的方案基本上避免了这个问题,直接即可实现1‰的转换精度,比一般三位半的acv标称精度1%高一个数量级,从而实现免校准,现在只有f101和f15/17b+的改动还需要校准,但从表的设计上看,可以通过修改eeprom的acv校准值实现免校准,而且只需要一个default即可。我因为有交流基准所以改动时f101并未对此问题特别关注,如果后面有哪位朋友改动f101和f15/17b+时存一下eeprom校准前后的image即可找到响应的地址

网友:
因为疫情取消了新疆旅游的计划,十月份比较闲,如果谁改完了需要校准可以联系我,免费校准,但本人保留拒绝的权力

网友B:
刚刚看了一个蓝牙音箱表厂出的语言控制全能表,咳咳,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电容档测220ac,没有烧,大神能大概捋一下电路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一个蓝牙音箱表厂出的语言控制全能表,咳咳,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电容档测220ac,没有烧,大神能 ...

不玩他们家的表,也没有他们的电路图,万用表保护电路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以电压钳位辅以限流为主。
正规设计的表,非电流档应该都能抗住短时误测220v,电流档也应该只是烧个保险,不应该有其它损坏

网友:
胜利表看起来还不错,想买一块玩,又怕打水漂。

网友C(2022-01-02):
楼主用普源示波器测那个州217V真有效值波形时,用的是高压测试探头,还是用1:1隔变压器把被测试电路隔离之后测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玩他们家的表,也没有他们的电路图,万用表保护电路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以电压钳位辅以限流为主。
正 ...

来新疆了,可以过来这边玩玩,到时私下联系我,我去接你
有机会得向大神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普源示波器测那个州217V真有效值波形时,用的是高压测试探头,还是用1:1隔变压器把被测试电路隔离之 ...

被测电路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来新疆了,可以过来这边玩玩,到时私下联系我,我去接你
有机会得向大神请教 ...

好的,谢谢!不过别说请教应该是共同探讨。本来十一过后就要去的但无奈疫情突发只得作罢。大美新疆,是一定要去的! 希望朋友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疫情早日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不过别说请教应该是共同探讨。本来十一过后就要去的但无奈疫情突发只得作罢。大美新疆,是一 ...

OK,谢谢,一样,新年快乐!

网友E(2022-04-30):
相比136 UT139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比136 UT139咋样?

139用料做工秒杀136  就是速度慢,很慢

网友:
我有一个优利德的139C和136B+。

网友(2024-12-12):
引用 楼主:
个人改玩玩可以,用的话,也不是谁都会改!这个还是厂家改比较合适  哈哈 ...

师傅,我买的136b+在路测电容容量,只有20%的成功率,很多时候正接电容能测出来,反正就屏幕不停的闪,我另外两个万用表表在线测电容有超80%测出正确结果,请问能改进一下136b+吗?

网友:
我的136测DC电压误差至少有0.1v正常吗

网友(2025-03-18):
不会修大佬,136B+ 和 136C+ ,这两块表对比;;除了NCV与温度功能及价格的区别之外,像速度、精度这两块有没有区别? 136C+的温度功能精度如何?本人自己有黄皮117,想找个炮灰自动档,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