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大家,万用表真有效值都有哪些用途?

楼主(2021-10-01):
我很少用这个参数,用万用表测市电显示220V,厂房动力电基本就380-400V,请问真有效值这个参数一般都有哪些用处?

网友A:
我们习惯了50HZ的工频正弦波交流电了,但如果不是正弦波、不是工频、不是50HZ(高频或超高频等等),如果不用真有效值,就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习惯了50HZ的工频正弦波交流电了,但如果不是正弦波、不是工频、不是50HZ(高频或超高频等等),如果不 ...

哦,原来是我遇到的基本都是工频交流电。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384-1-1.html

反正有一次,我用老的万用表,测量一个交流电,怎么弄都感觉奇怪
后来换了个有真实有效值的表,这才真相了
测量交流电,如果没有真实有效值,那准不准,随缘了

网友:
测量指定带宽内电压或电流信号的有效值或交流分量有效值

网友(2022-06-14):
玩逆变器光伏供电的就经常接触方波,修正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