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32GB/64GB/128GB/256GB)全容量合照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10-02):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不做其它相关。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各类评测数据。
③款式为一型卡。
④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⑤请勿回复违规内容。

实物合照

读卡设备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芯片方案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实际容量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峰值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多项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压缩基准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数据校验

32GB

64GB

128GB

256GB

楼主:
三星SD卡PROPlus2020款全容量实时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网友:
速度还不错。棒子的f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有东芝银卡么?测一下

网友:
32G能跑这个速度基本是MLC

网友A:
32和64G的是MLC
128和256的是TLC
从内存的成本上看,64G和128G的成本应该非常接近的,但是售价就差的多了

网友:
1x nm的2D MLC寿命也就1500次PE,比起9x层 TLC寿命并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和64G的是MLC
128和256的是TLC
从内存的成本上看,64G和128G的成本应该非常接近的,但是售价就差的多了

14nm MLC对比92层3D-TLC寿命上应该好不了多少

网友B:
这速度可以.做记录仪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可以.做记录仪不知道能用多久

好吧 没注意是SD 不是TF....

网友:
我只想知道是黑胶体还是带PCB的

网友(2021-12-23):
为什么32G和64G的不采用低容量3d-tlc?  难道不能更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