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信TLM37V86K电视机,并请各位老师探讨一罕见故障!

楼主(2021-10-02):
最近电视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打开电视机和机顶盒,机顶盒启动完毕,随后电视机画面完全变黑(黑屏),1秒后电视机出现画面(电视机右上角出现 HDMI1 720P 字样),看了几十秒后,又出现再过1-2秒后电视机画出现黑屏,如此反复,眼睛都受不了。
1.一开始我怀疑是HDMI线问题,换了2根新的,带磁环的,问题依旧。
2.又怀疑是HDMI接口问题,从HDMI 1  换到 HDMI 2 接口,故障依旧。
3.接着怀疑是机顶盒的问题,于是换了一台新的电信机顶盒,出现同样的问题。
4.最后用机顶盒上AV接口试了,一起正常,不闪屏了。
得出的结论是,机顶盒没问题,HDMI线也没有问题,AV模式下看也没有问题。
好奇怪为什么HDMI1、2口都不行呢?以前看正常啊?剩下就可能是电视机问题了,拆开电视,不知道怎么查找排除,请老师指教。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芯片上,看走线应该是在屏蔽罩里面

网友A:
万能宝上面淘一块主板来换吧,老型号应该不贵。

网友B:
记得你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吗?你应该还没有试从别的墙上插座取电。电视所在的这个插座先别用了。或者电视这个插座上不要有大功率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上面淘一块主板来换吧,老型号应该不贵。

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把盒子改下的分配率为1080p

网友D:
HDMI信号输入出问题了,可以先围绕这部分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吧?

电源部分没问题.(用机顶盒上AV接口试了,一起正常,不闪屏了。)

网友:
估计某个电容有问题,在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盒子改下的分配率为1080p

从720P 50hz一路改到1080了,还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信号输入出问题了,可以先围绕这部分修理

请详细指点,感谢

网友:
可能是HDMI接口问题,长时间不只用氧化了。如果有动手能力换新座子试试,买板回来怕都有氧化不一定会好。可以先用牙刷粘汽油清洗接口内针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你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吗?你应该还没有试从别的墙上插座取电。电视所在的这个插座先别用了。或者电视这个 ...

换插座都试过了,也排除了电磁炉、微波炉、电风扇的电磁影响;另外按照您的观点,AV线连接正常,就应该排除电源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吧?

非常像是程序数据问题,如果板不贵,就不用折腾了。
电源基本上可以排除了,看你的描述,除了HDMI接口有问题,其它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E:
会不会是分辨率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分辨率不匹配

不是的,用了几年了,最近刚刚出现的

网友F:
HDMI接电脑试试 如果还是闪就是电视机HDMI接口坏了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DMI接电脑试试 如果还是闪就是电视机HDMI接口坏了或接触不良

谢谢,换其他机顶盒试过了,故障依旧,接口都擦拭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换其他机顶盒试过了,故障依旧,接口都擦拭了

不要用机顶盒 用电脑接HDMI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机顶盒 用电脑接HDMI测试

尝试清空了电视机母块,正常观看了10分钟,又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