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bb 开卡9edj(9ddj)成功(附工具V2.5.70/V2.5.75)

楼主(2021-10-02):
收的双头(应该是三头的板子死活开不出来,后来用群友给的工具开出来了
直接上图(工具在最后

不知道是我笔记本的问题还是啥,这个盘插笔记本特别烫,台式机就没问题...

有一个压缩包大于8m了(要是限制能再改大点就好了,就不上传了可以用下面的链接下

http://pan.inkfoxcloud.com/?explorer/share/file&hash=3728qR8Cdp6lnkcTF4aXz1xK8ZE6guc7oGI2Jqczu7IYG7hzseQkI7vhKw&name=/SM3281BB-T0601.zip
http://pan.inkfoxcloud.com/?explorer/share/file&hash=7f174YHfqf46DYPSWSRa5apxRpHmM2xGsIWCBTmHgP6n-esRsw3jugso1Q&name=/SM3281BB.zip

网友A:
黑片3281不知道能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片3281不知道能不能开

不是tsop的都好说

楼主:
对了忘说了,这个工具不知道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啥,开卡到最后会报错,但是此时关闭工具然后重插U盘格式化就能正常用了,跑圈也能过

网友B:
我居然看见了minecraft launc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3281不知道能不能开

限制容量应该可以,没试过
被艹烂掉的正片我是降容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居然看见了minecraft launcher

是的
当时就在玩

网友:
下载试试吧手头有个东芝正片只能黑片工具开,正片工具没固件。

网友:
传个度盘或者阿里盘或者蓝奏吧
都挂了

网友(2022-04-06):
真的非常感谢,三星的8ce颗粒已经可以正常识别了,不会显示12ce

网友C(2022-09-03):
上次我也搞了1次3281+东芝19nm,后面大佬跟帖说3281上东芝19nm用的是15nm的固件,不太稳定,有返修情况,我听进去了,拆了,焊到3267上去了,MLC还是3267稳定乃草。其实3281支持的MLC很少,大多都要改配置文件。

网友(2022-12-12):
感谢分享 ,先试试看 。

网友:
毛子网站还没出这个版本。楼主是从哪里下载到的?

网友:
双头手机用很方便,不用找转接口,就偏贵一点!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搞了1次3281+东芝19nm,后面大佬跟帖说3281上东芝19nm用的是15nm的固件,不太稳定,有返修情况,我 ...

这几天用3281AB贴9DDJ,看中的是速度和4K,但可恶的是9DDJ始终有新增坏块抓不净,9DDJ就是19nmr的,照这么说9ddj应做到3267上去,实在是不甘心呐.

网友(2024-04-28):
不是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2025-02-28):
非常感谢,量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