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tomy q-steer桌面遥控车!

楼主(2021-10-02):
某宝70入手的,商家说是从japan海淘买的,没玩过没有测试过好坏,这款蝙蝠侠在某鱼上已经炒到140元了,这种tomy q-steer的车溢价很高,本着du一把的心态买了,收到后还算新,没有拆过的痕迹,理所当然made in china,这个车和普通遥控车不一样不是充电的用的是LR44纽扣电池,正好有4个换上,没有翻车,车子功能正常。遂拆解看看做工怎样是否对得起价格。

车壳前后有胶水,小心撬开,发现是牛屎主控

网友:
这个车更牛x,估计都买不起也买不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E411M7fB?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8

楼主:
打的好多字被吞了不知道为啥。。。电路板做工一般,助焊剂明显,红外接收还是焊歪的;拆的时候不小心碰断了3根转向电线,这线夹在电路板和底盘之间,只有头发粗细,好不容易才接上;从车子底盘上看它是双线圈转向的,前转向架上是一块强磁,转向时线圈是不动的,吸引转向架动作;之前的雷速登掌上先锋是单线圈,磁铁在底盘上,转向时线圈动,因此存在可能断线圈的可能。除了牛屎也没几个元件了,前进后退是空心杯电机驱动,后轴和马达是可以换的。
拆遥控器,背面有取出遥控车电池的说明,用到的也是LR44电池,撬开卡扣用的是锅仔片,手感一般,有时候不灵敏,用的也是牛屎芯片,清理完触点后装回。
总结,这款tomy q-steer车是属于Q版桌面遥控车,可以在办公桌,草席上顺畅行驶,遇到有轻微褶皱过不去的,按遥控器右上角的加速键也能过去,也也能有意思的,这款车现在国内很难买到了,中国制造,却在国内买不到,确实尴尬,某些二手平台有,价格炒得很高,个人觉得做工一般吧,国内小厂工艺,打了tomy牌子身价一下上去了,几十元弄台还可以玩玩,超过一百就不太划算了,收藏党除外。

网友:
外壳的做工很一般

网友:
转向线圈直接漆包线连接,担心振动后断裂。最好要有导线伸出,固定在转向线圈上。tomy等国外品牌玩具都贵,零几年见两钻石微型遥控车40多元算便宜的,小车内置充电电池,接在可换电池遥控器充电,使用成本应该比纽扣电池便宜。楼上微型四驱结构很复杂,可以做成双减速电机独立驱动轮轴,前轮轴可以像万向轮单根转向轴,或者后电机驱动左侧齿轮组驱动车轮,前电机带动右侧车轮,主动差速能原地转向。

网友:
这个电池用不起哈哈哈

网友:
这居然要7块钱,太特么贵了

网友(2024-10-10):
我也有一个,07年在日本买的,这几天拿出来给孩子玩,被玩坏了,正准备拆开修,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看着有点简陋啊

网友:
这是空心杯电机驱动的,速度飞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