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折腾』雷柏M10无线鼠标拆解清理

楼主(2021-10-02):
『X折腾』雷柏M10无线鼠标拆解清理
当时在一堆光猫路由里翻出来的,这个成色看起来还行,鉴于是废品收购的,还是拆开清理下用着比较舒心。。

网友A:
连接收器一起扔,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收器一起扔,良心。

一开始办公室我自己组装的电脑无法识别,反而其他两台都正常使用。。后面重装系统就可以了。可能把驱动给屏蔽了。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片,差评!

网友:
竟然带着接收器,真不容易

网友:
雷柏用料还算良心

网友:
这个牌子可能早期还行,反正十年前买了两个,都后来滚轮出问题。再也不碰了。
现在用的罗技,也好多年了,一直好用。

网友:
竟然还有接收器? 我捡的连接收器都没有,就只能拆件用

网友:
芯片被雷柏打磨了吧

网友:
就是分辨率dpi小了点

网友:
没看到清理过程,差评

网友:
清理过程那么重要居然忽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