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高富帅30W LED灯泡拆解

楼主(2021-10-02):
..用了有几个月吧,突然亮度不行了。也不知道这尸体有啥用。

这些就是所谓的工业垃圾吧,送的话还勉强,花钱买就没必要了。 好像是家里人3元钱买的。

网友:
6W的灯泡标称30W,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再买一个,1块钱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0480988088

网友:
可能型号是30W,套路深。

网友:
这个比阻容降压的好点吧

网友:
我觉得是热死的

网友B:
芯片上加散热片,亮度降低可能是温度高自动限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加散热片,亮度降低可能是温度高自动限流了

你没用过,这种降低不是温控,是永久的,你刚开灯就是萤火虫效果,灯珠其实也没烧坏

网友:
pdd的平板灯也是这样,灯珠好的,就是萤火虫微亮

网友:
估计连30W都没有的样子。

网友:
没有良好散热的灯具不值得折腾,,,

网友:
有颗led内阻增大了也会亮,找到那个增大的灯珠直接短接就行了,找个大于灯珠的电源串个限流电阻直接测每个灯珠两端的压降,压降大的和别的不一样就是坏的

网友:
明明是矮贫丑,硬是叫高富帅

网友:
还真是高帅富,这么俗的名字,果然是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1块钱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0480988088

耐用吗? 看着比这个高富帅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用吗? 看着比这个高富帅强

估计都差不多,耐用是不可能耐用的

网友:
尸体也有用。我打算买几个,就当买灯罩好了。看我的人体感应灯:

网友:
这种灯罩有个优点,可以穿透红外线,感应到人体,虽然距离只有三五十厘米,但用于近距离感应刚刚好。

网友:
线性恒流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点亮后有频闪。

网友:
是寿命不久,山上的,连个电解电客都没有,能用几天?更别说频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