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了解步进驱动器的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1-10-02):
我有一个步进驱动器,数控专用的,里面没有细分设置,但是他坏了。我想找个其他步进驱动器替代下,请大神指点下。这个细分和脉冲怎么测算???愿以红牛相赠。。。

网友:
直接找厂家

网友:
脉冲数=细分数除以螺距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步进电机使用在什么地方?是皮带传动,还是螺杆滑台。一般步进驱动器都是拨码开关设置细分数,对照驱动器边上的表格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但个人粗浅理解,细分就是在由步进电机结构决定的一拍拍换相的基础上,通过给各相pwm喂不同的电流,使得合成的磁场处于两拍之间的某个角度,一小步一小步转到下一拍。细分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支持的,不用专门芯片直接用程序写会比较麻烦。比如3d打印机驱动步进电机通常用A4988或DRV8825芯片。

网友:
脉冲数*(1/细分数) = 步距角,
也就是说如果是128细分的电机,给128个脉冲,电机移动一个步距角度,如果电机的步距角是0.8度,那么电机就是转了0.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