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稳压管,TL431和光耦的适配器怎样改电压

楼主(2021-10-02):
3个早期路由器的12V电源适配器,没有光耦和TL431,初次级也没有稳压管。电源管理芯片分别是H5140H,PR6258,1691.想要降低输出电压,但不想串二极管,也不想用稳压块,更不想改变压器。请教各路大神,改变哪个电阻可以降低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
没图没图怎知道?

网友:
路由器电源很多是恒功率芯片,改哪个监测电阻,阻值很小的,以前改过9v1a